大神们看看这种薄壁钢管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8-04-24):
(图片)

网友A:
上激光啊!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激光啊!很容易的。

是激光掏出来的,还是现成的管材用激光切割,请指教

网友(点评):
一般是现成管子用激光切割。特殊管径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点评):
这激光切的深度可够厚的了。不是该切薄板吗?

网友B:
挤出来的。你非要拿个棒子来加工,我也无话可说。

网友(点评):
冷拔管。铝的确实没这么厚的,钢管确实有这么点厚的。

网友:
一般装饰用的薄壁不锈钢管是用模具弯曲焊接的,因为用的是氩弧焊,焊缝抛光面看不出来,未抛光时是一条很平的蓝紫色混合的线,因为没用焊丝,没有凹凸

网友:
有缝焊接,无缝挤压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出来的。你非要拿个棒子来加工,我也无话可说。

壁厚0.2mm外径规格45mm可以挤压吗?

网友C:
一般也就是卷筒焊接或者挤压成型呗 激光切割也就是割完薄板再卷筒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0.2mm外径规格45mm可以挤压吗?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也就是卷筒焊接或者挤压成型呗 激光切割也就是割完薄板再卷筒焊接

靠谱

网友D:
挤个毛线 以为是铝型材啊 0.2啊 看数据不看的
又不是村里过集 去吃挤饸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挤个毛线 以为是铝型材啊 0.2啊 看数据不看的
又不是村里过集 去吃挤饸饹面

挤压达不到,我做过铝型材挤压的,铝型材都没见过0.2的,更不用说钢了,饸饹面面没吃过

网友:
有缝焊接,无缝挤压成型

网友(点评):
应该叫冷拔成型 也是通过模具去挤压

网友:
这么薄的管子,机械加工是难以实现的,变形是再所难免的,而且工艺复杂。

网友(2019-06-29):
直缝高频焊管

网友:
滚压(冷弯)加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