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直流电源

楼主(2018-04-24):
要买一个24v电源,可以方便接在图中1,2两个端子,这种电源叫什么,在淘宝没搜到

网友:
你搜24V直流电池多了去

网友:
24V DC就是直流電源,電壓24V,看你需求是多大功率的,就是多少瓦數的,真的是多了去的。

网友:
名称叫稳压直流电源或者开关电源 ,功率有大有小,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
电源需要好的,有很多有干扰和感应电压,容易损坏设备。就是别用L E D灯那种电源。

网友:
个人建议: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是让专业一点人去做吧!
这个电子设备的说明肯定会有输入电源的要求参数。

网友:
明伟  欧姆龙  开关电源 随便买个用吧

网友:
有的公司业务员拿着这个都是公司自己做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