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转矩很小,选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很大而实际需要转速很小,需要配减速机么?

楼主(2018-04-24):
伺服电机不是可以任意调速么,为什么我见同事在这种情况下却配搭减速机?再说配上减速机后惯量比不是增大啦么,传动精度应该也会下降?

网友A:
加不加减速机还要看实际情况。

网友(点评):
电机带动一个大转盘,有精度要求

网友:
负载转矩小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无需减速器,但是如果精度不是特别高,建议你用闭环的步进电机。

网友:
与伺服电机配的减速机只要是为了扭矩的放大。

网友:
一般電機,降低轉速,扭距也跟著減小,配上減速機,速度減小,扭距相對增加了,這完全取決於所需的扭距。

网友:
速度是可以任意调整,在额定速度之内可以任意调整,但是加了减速器可以增大扭矩,P=T*n*2π/60 ,n指的是额定转速,T额定力矩,P功率,当加了减速器,减速器端输出的额定转矩变大了

网友(点评):
可是实际工作扭矩很小,根本不需要增扭

网友B:
还是算一下惯量吧 一般都是力矩够了 惯量不够

网友(点评):
惯量不够,加拉减速机岂不是更不够啦么

网友(点评):
我很不负责的大胆猜测一下,你大概不会计算惯量

网友(点评):
加减速机,惯量不够?减速比的平方,在惯量比里面放分子还是分母你知道吗?@0377ZJP

网友(点评):
减速机是输入输出同轴啊

网友(点评):
亲自算一下好了,除非你的转盘是纸的惯量本来就很低,减速机把惯量弄高了。不是这样按说没有加减速机,惯量不够了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你们公司电器工程师水平高不高!高的话调试电机参数就控制好转速!如果只是还好的话你又需要低速的话建议增加减速机!减速机的精度看的是背隙,你不选太差的就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电机是带着一个大转盘转的,转速很低,没什么负载转矩

网友(点评):
如果只是还好的话你又需要低速的话---此话怎讲能否讲的更明白一些

网友D:
你都说是电机带着个大转盘了,大转盘这东西对你的电机来说难道就不是负载了?

网友(点评):
我是说没有负载转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不加减速机还要看实际情况。

带个大转盘肯定要减速机。不然带不动的

网友(点评):
大转盘20公斤,就轴承处有摩擦力,怎会带不动

网友:
大转盘,多大?上分割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算一下惯量吧 一般都是力矩够了 惯量不够

0377zjp,不懂别瞎说,加减速机,电机惯量是减速比平方增加的。。。。

网友(点评):
减速比平方增加不还是增加么,我们选的减速机是输入输出同轴的

网友(点评):
惯量平衡是电机惯量与负载惯量,大哥。你还是不懂,我前两天刚发了帖子,自己下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是电机带着个大转盘了,大转盘这东西对你的电机来说难道就不是负载了?

大转盘惯量增加了,J=mr2,为了更好惯量匹配,应该要加减速机,LZ是以为加了减速机惯量更加不匹配了

网友(点评):
假如是减速机输入输出同轴呢

网友(点评):
同轴是什么概念,普通的行星减速机不都是同轴的吗? 就是伺服的轴跟减速机输出轴共线 惯量折算你重新看看,跟这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en,对的的确跟同不同轴没关系

网友:
亲自算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你们公司电器工程师水平高不高!高的话调试电机参数就控制好转速!如果只是还好的话你又 ...

没有负载又不是CCD对位需要!应该是不需要减速机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个大转盘肯定要减速机。不然带不动的

还有看你速度,加速度要求,转盘尺寸,没有这些,说什么都就是在扯淡。

网友:
看到无知。大转盘怎么在短时间里停止。把转动惯量转为扭矩是多少。就知道要不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说是电机带着个大转盘了,大转盘这东西对你的电机来说难道就不是负载了?

大转盘这东西对电机来说本是就是负载,哪怕大转盘上面你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你还有知道转速,启停时间,再根据转盘材质,尺寸,
计算出一个合适的电机(看情况需不需要配减速机)

网友:
看了你说的是用途,主要带动大转盘,转盘一般不需要多大力矩,用手一般都可以轻轻拨动,转盘主要考虑的是惯量,惯量一定要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