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传送机构的重复定位精度

楼主(2018-04-24):
如图,

速成宝典实战篇

速成宝典实战篇

想用这种传送方式来做装配,但是没用过,不知道这种机构的重复定位精度有多少,可不可靠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一般输送链上的装配工位上会加升降定位装置,如下图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送链上的装配工位上会加升降定位装置,如下图

可是,机构好像不一样诶,我的治具是固定在链条上,怎么顶升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什么书籍?

自动化机构设计工程师速成宝典实战篇,你淘宝搜索一下,我这里就不打广告了,编著没给我什么广告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机构好像不一样诶,我的治具是固定在链条上,怎么顶升定位呢?

这样最好用感应开关定位,但定位精度还是不会很高,估计最少±0.1以上,如下图

网友:
求电子档书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最好用感应开关定位,但定位精度还是不会很高,估计最少±0.1以上,如下图

你不能治具在套一层载具载具固定在链条上,治具可以轻松取放,然后载具掏空顶升不就能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能治具在套一层载具载具固定在链条上,治具可以轻松取放,然后载具掏空顶升不就能上下?

套在链条上面,回流的时候治具不就掉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化机构设计工程师速成宝典实战篇,你淘宝搜索一下,我这里就不打广告了,编著没给我什么广告费。

非常感谢楼主冒着很大危险告知书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最好用感应开关定位,但定位精度还是不会很高,估计最少±0.1以上,如下图

谢谢钟大哥,你这个图我的理解是,定位感应点检测到信号后,电机停止转动。这样能保证定位精度在±0.1左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冒着很大危险告知书名

不客气,帮助别人是高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套在链条上面,回流的时候治具不就掉光了?

你载具可以用另外一台设备收走没必要在这边死回流!回流的只是放载具的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载具可以用另外一台设备收走没必要在这边死回流!回流的只是放载具的hold!

哦哦,我明白了,谢谢~!书名已经在楼上说过了,说多了会被怀疑有打广告的嫌疑,你自己去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我明白了,谢谢~!书名已经在楼上说过了,说多了会被怀疑有打广告的嫌疑,你自己去找吧~

嗯!这样的设计是针对不同的需要!如果你只是单台设备就没必要!或者就要 做的比较的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化机构设计工程师速成宝典实战篇,你淘宝搜索一下,我这里就不打广告了,编著没给我什么广告费。

哈哈,你应该无私的给打广告的

网友D:
同步带那个精度其实不太准,靠谱的话还是靠顶升机构
哪怕你用靠边也比你这个好,这个只用于普通的输送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步带那个精度其实不太准,靠谱的话还是靠顶升机构
哪怕你用靠边也比你这个好,这个只用于普通的输送到位

靠边是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边是怎么做呢?

输送线带产品带某个尽头后,侧边一个气缸把产品/夹具往一边靠,就是靠边

网友E:
用伺服电机可以做得比较高 达到0.02mm ,类似于同步带模组,  对同步带质量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伺服电机可以做得比较高 达到0.02mm ,类似于同步带模组,  对同步带质量要求高

楼主有相关经验么?可以分享一下么?谢谢~对同步带质量要求高,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网友(2018-06-29):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送链上的装配工位上会加升降定位装置,如下图

怎么没看到横向插销,或者带夹紧功能的气缸,突然断气,会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