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图突然变黑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4):
(图片)

网友A:
事出无常必有妖。
楼主编辑外观也变不过来么

网友:
红绿灯闪一下

网友B:
目测是光源挂了,如上图操作,再用同样的方法开启“线光源1~3”。如果上述环境光源和线光源在属性中不存在,新建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光源挂了,如上图操作,再用同样的方法开启“线光源1~3”。如果上述环境光源和线光源在属性中不 ...

楼主说的是突然变黑,本帅的理解是没去改光源设置会自动变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突然变黑,本帅的理解是没去改光源设置会自动变黑。

光源信息有突然丢失的情况

网友D:
Inventor也会这样,重启电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突然变黑,本帅的理解是没去改光源设置会自动变黑。

本来是灰色的,我再次打开时就成黑色的了,我把颜色重新调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出无常必有妖。
楼主编辑外观也变不过来么

试过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Inventor也会这样,重启电脑就好

昨天就那样了,今天还是这样 。重启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源信息有突然丢失的情况

具体的方法怎么解决?

网友E:
模型树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那个外观点进去看看有没有赋予了颜色,删除掉或者自己换个颜色

网友:
SW偶尔出点问题很正常,我的有时候也变 重新生成一下就好了, 有时候复制外观 会崩溃,所以习惯复制外观前要保存。还有时候 突然所以模型都变成灰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型树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那个外观点进去看看有没有赋予了颜色,删除掉或者自己换个颜色

颜色我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F:
用你的电脑打开其他模型,看看是不是也是黑的,如果是就是SW设置问题,如果不是就是模型问题。
SW设置问题如果搞不好,没办法就重装SW。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你的电脑打开其他模型,看看是不是也是黑的,如果是就是SW设置问题,如果不是就是模型问题。
SW设置问题 ...

其他的零件都没问题,就这一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