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烫人的焊条单面焊双面成形的仰焊技术

楼主(2018-04-24):
焊条电弧焊仰焊单面焊双面自由成形是手工电弧焊操作中难度最高的一种焊接工艺,其中打底焊是关键步骤。

1、打底焊
组对示意: 预留反变形:3°-4°   装配间隙:3.2-4.0mm     错边量:≤1 mm  点固位置:试板焊缝两端     点固焊长度:10mm

用灭弧焊接方法,将工件固定在操作台上,选用直径3.2mm焊条,焊接电流110A焊接。打底焊时在试板小间隙定位焊缝处引弧,停顿预热,焊条拉到坡口间隙处,电弧向上顶送,坡口根部熔化并击穿形成熔孔。

电弧在坡口根部两侧稍作停留,停顿时间比其它板试件焊接位置短些,坡口根部两侧应熔化0.5-1mm,要保持熔池小而且浅。
收弧时,焊条向焊接反方向的左侧或右侧坡口面回拉,使接头处呈斜面状。

引弧预热,当运条到定位焊根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熔孔,听到电弧击穿间隙时马上灭弧,熔池温度迅速下降,重新引弧的位置应在熔池凝固交接线的前部边缘1-2mm处。

这样电弧的一半将熔池的前方坡口全部熔化,另一半将已凝固的熔池的一半重新熔化,重新形成一个新熔池,如此反复引弧、灭弧,就能不断形成根部焊透、成形良好的焊缝。

2、填充层焊接

第2层填充层焊接时,选用直径3.2mm焊条,焊接电流110A,焊条与试板的夹角为90°,焊条要作月牙形或锯齿形摆动,当摆动到两侧坡口时,要稍作停留,以便熔合良好。

接头时在引坑前10mm处引弧,填满引坑以后正常运条。收尾时,弧坑应填满。每层焊完后均都应仔细清渣。
2)第3层填充焊接时,选用直径3.2mm焊条,焊接电流110A,焊缝的高度应控制在低于母材表面1-2mm,以便于盖面焊缝的焊接,运条手法采用月牙形或锯齿形,当摆动到两侧坡口时,稍作停留,以使熔合良好。接头与收尾与第2层相同。

3、盖面层的焊接

焊接时,选用直径4mm焊条,焊接电流110A,焊条要作月牙形或锯齿形摆动,速度要均匀,焊条与试板的夹角为90-100°,运条到坡口边缘时,要稍作停留,以免产生咬边,并保持熔池清晰、明亮。

更换焊条时要在弧坑前引弧,并填满弧坑,然后正常运条,收尾时引坑应填满。焊完后要进行清渣。

打底层施焊应力求焊肉饱满且无缺陷或尽可能少。

填充层施焊时,要充分利用电弧自身作用清除缺陷,并保证有足够的焊肉高度。

盖面层焊缝应力求美观。

网友:
如果有配套的视频,图片,示意图就更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请问:有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