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零背隙的减速器设计

楼主(2018-04-24):
搜索了很久没有类似的设计,于是还是递交了专利申请,主要先针对轻负载机械臂方面,这个是里面的其中一种。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到的?

首先自己也比较谨慎,还把样机做出来打表后(蓝色部分是3D打印的壳),才敢去递交申请,毕竟零背隙的牛逼是不能够乱吹的。还有另外几个变种也一起申请了。

网友B:
这个结构,可以说说关于磨损、发热和使用寿命都是如何考虑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可以说说关于磨损、发热和使用寿命都是如何考虑的吗?

当然还没有进行更专业的测试,所以我设定先 轻负载 用途。轻负载自然各方面指标好实现不少。

圆柱体选择硬质合金研磨材料,螺杆选择为耐磨铜或者耐磨尼龙。

螺纹为U槽方式,当然我们得使用油脂,当磨损产生影响时,将螺杆往下稍微调节即可恢复 精度

网友:
突然觉得我好弱鸡,居然没有看懂

网友C:
401的上下浮动是怎么实现呢?弹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的上下浮动是怎么实现呢?弹簧吗?

外有凹槽 导向变直进入螺杆,其实就是这段直线进行工作,出去后是弱自由态。
又有点类似丝杠工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的上下浮动是怎么实现呢?弹簧吗?

还有另外其他的变种方式更简单点,到公布期就会知道了。

网友D:
感觉类似滚珠丝杆原理,具体内部结构没看懂,401是在凹槽中滚动的吗?

网友:
401是圆柱?

网友:
磨擦传动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类似滚珠丝杆原理,具体内部结构没看懂,401是在凹槽中滚动的吗?

凹槽只是导向,从而形成类似滚珠丝杠的工作原理,直推的旋转导角比较关键,选择螺杆为耐磨铜,有考虑为可修复精度以及可更换件,这样使用寿命就自然加长了许多。

网友E:
这不就是涡轮减速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涡轮减速机吗

嗯,省去了涡轮的磨齿工艺,类似多导程的,而双向渐开实现消回差比较方便。

网友F:
楼主的设计很好,提两个个问题:
回转误差,或者说分度精度,是靠条形孔的位置精度保证。
条形孔这个,在批量生产时,不好保证位置精度。,所以,我觉得分度误差可能比较大。
零背隙是可以的,但是主动轮与销轴之间是滑动摩擦,可能机械效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设计很好,提两个个问题:
回转误差,或者说分度精度,是靠条形孔的位置精度保证。
条形孔这个,在 ...

传动类型与效率:自锁蜗杆(0.40,0.45)单头蜗杆(0.70,0.75)双头蜗杆(0.75,0.82)四头蜗杆(0.82,0.92)六头蜗杆(最高可以到0.95)

有另外的一个是没有用条形孔的,螺纹就类似包络,直径大点的减速器,可以做到比较多导程的接触点面。

网友G:
我认为这种方式的初始精度应该还行,但是使用中精度丧失应该很快,没有自动补偿的方式导致在是用中精度丧失很快,滚珠和滑动槽之间的间隙是天然无法消除的,使用中滚柱会在与滑动槽相对固定的地方摩擦,导致背隙加大,建议增加间隙的自动补偿方案,对滑动槽的间隙进行自动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这种方式的初始精度应该还行,但是使用中精度丧失应该很快,没有自动补偿的方式导致在是用中精度丧失 ...

谢谢!你的建议非常正确。

我们从其他减速器来一起分析:
1、即使谐波减速器有些厂家的传动效率比在0.8以下,这些跟加工的精度、光洁度等也比较大的关系,说明其精度损耗会比较快,自然有发生使用段时间后,就会问题发生。

2、RV减速器是需要定期换油的,不然里面磨损的铁粉会越来越多,然后恶循环情况下加速磨损。
3、构成一个完整的减速器,零部件越多,其中一个部件出现问题,相互之间的影响问题必然也越多或者越大。
4、超负载情况下,破坏情况更加明细。

我的是需要考虑几点来面对问题:
1、增加导程的头数,将受力点分布分散,减少单点所受的摩擦力。
2、圆柱的精度和光洁度方面,研磨成本相对比较低,螺杆的耐磨材料选择范围还是比较广。
3、设计时已经考虑你建议的“精度可恢复”,也还有具备其他方面的自适应机制。
4、从上面几点来设计延长使用寿命,补充螺杆为可方便更换的耗材。

网友H:
这种应该是弱自由度的啮合方式,做过受力分析吗?会不会形成在某种情况下,啮合力会使滚柱发生位移,导致虚啮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应该是弱自由度的啮合方式,做过受力分析吗?会不会形成在某种情况下,啮合力会使滚柱发生位移,导致虚 ...

确实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考虑和补充。。。
啮合度方面这个设计的好处是,刚加工出来后,先超负载运行一定时间,进行“磨合”适配,然后调整为设定负载内去正常工作。

网友I:
不知道转速能到多高?噪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转速能到多高?噪声呢?

DEMO的手感非常丝滑:)
我主要针对轻负载机械臂来构思这个减速器,按每秒120度。。。
减速比36的话~每秒输入需要实现12转,也就是每分钟720转,当然还有加减速因素。。。
先参考传统涡轮蜗杆1500转的标准,实际情况我还得多实际测试为准。

动压油膜方面的指标,也会影响到输入的最大转速等方面。

网友J:
楼主能演示一下运动动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演示一下运动动画吗?

不好意思,我极少去做动画演示,主要一般都是刚开始验证阶段,先自己3D打印出来做实样,容易发现问题,然后才是去CNC。

网友K:
我们也在搞蜗轮蜗杆机械臂,背隙不好调,调太小电机易过载,速度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也在搞蜗轮蜗杆机械臂,背隙不好调,调太小电机易过载,速度上不去

普通的还是双导程的?精密双导程现在的也不便宜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普通的还是双导程的?精密双导程现在的也不便宜啊!

我们还是普通的蜗杆    造了2台样机了
我们主要是从调间隙结构方面入手,一台运行了半年,还有一台这星期开始调系统,
臂长水平伸展达1.5米,那时候为了有特色,参考松下的焊接机器人臂长加长了,结果1轴背隙不好调,6轴末端放大量有个0.7,后面还要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还是普通的蜗杆    造了2台样机了
我们主要是从调间隙结构方面入手,一台运行了半年,还有一台这星 ...

得精密双导程效果会好不少,国产货大概4K起一个。

我的这个设计保底是助力外骨骼比较好用,这阵在设计轻负载机械臂的应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得精密双导程效果会好不少,国产货大概4K起一个。
我的这个设计保底是助力外骨骼比较好用,这阵在设计 ...

我们这次都是钢件跟铸铁件,开铝模开不起,现在1轴要带动的重量大概是300斤,可以用手拨动蜗杆头部的带轮,2轴要带动起码150斤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们这次都是钢件跟铸铁件,开铝模开不起,现在1轴要带动的重量大概是300斤,可以用手拨动蜗杆头部的带轮 ...

排除自身本体重量,真正的执行负载需要多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排除自身本体重量,真正的执行负载需要多大?

在第六轴不改动结构,带动30斤,这个主要是焊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第六轴不改动结构,带动30斤,这个主要是焊接用

我设计的圆柱上再套轴承的话,在重负载条件下可能有点优势,我还没条件测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圆柱上再套轴承的话,在重负载条件下可能有点优势,我还没条件测试。

师傅你的专利什么时候可以公开介绍,到时候发下连接我们也学习下。还可以供货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师傅你的专利什么时候可以公开介绍,到时候发下连接我们也学习下。还可以供货给我们

谢谢!我现在就一个人自己在设计开发等,轻负载机械臂会走前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就一个人自己在设计开发等,轻负载机械臂会走前面。

昨天我我们系统初调试,效果还可以

网友:
看一看  学一下

网友L:
机械手一轴会用到这样的方式,几十年前就有401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机械手一轴会用到这样的方式,几十年前就有401可能不一样

嗯,可能比较不同点的是404,毕竟减速器太多人去研究了,所以出现重复的情况概率比较高。

楼主(2018-06-03):
引用 网友K:
昨天我我们系统初调试,效果还可以

一起加油!!
我正在制作轻负载的机械臂,进展还顺利,大臂测试了比较理想,我设计的是串联&平行关节共主要结构的方式,到时换“底盘”就可以了。

等DEMO测试好后,到时上视频上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一起加油!!
我正在制作轻负载的机械臂,进展还顺利,大臂测试了比较理想,我设计的是串联&平 ...

师傅请教一下润滑油用哪种,我们第一次的稍微有点稀,运行起来有几个点会出现抖动,后来换成比较粘稠的,抖动消失了,但在冬天冷机启动比较卡,需要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K:
师傅请教一下润滑油用哪种,我们第一次的稍微有点稀,运行起来有几个点会出现抖动,后来换成比较粘稠的, ...

轻负载我基本采用免油方式,抖动一是采用消抖曲线,二是减速比方面也有点影响。

网友M:
这个设计做不到零背隙:销轴在一个径向导槽内滑动,为了与蜗杆啮合,还得使几个处于啮合状态的销轴在同一平面上,那么相邻销轴的距离是变化的,而蜗杆的螺距是固定的,带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此减速器的瞬时减速比是变化的,二是有较大尺寸误差时只能有一个销轴处于啮合状态,加工精度高时可能自锁转不动,更谈不上零背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设计做不到零背隙:销轴在一个径向导槽内滑动,为了与蜗杆啮合,还得使几个处于啮合状态的销轴在同一平 ...

蜗杆的螺距双向渐开的,你说的担心我构思时也担心,所以先制作出来后验证后才去申请专利的。

网友M:
蜗杆的螺距是渐变的,在实际生产中怎样精确控制。蜗杆与销轴是纯滑动,效率不会高。为了传动比适当高点,则销轴不会很粗,会有受力变形,所以功率也不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蜗杆的螺距是渐变的,在实际生产中怎样精确控制。蜗杆与销轴是纯滑动,效率不会高。为了传动比适当高点,则 ...

这个方式只是专利里的其中一种应用,最后实施会是圆销被固定的,然后螺距是双向渐缩,螺纹的制作加工方式,到时专利公告时里面有方法和计算方式。

网友N:
弧面分度曲线的变异??

网友:
怎么做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弧面分度曲线的变异??

二次包络&滚珠丝杠的结合物,有比较有趣的方式见图(4月初做的DEMO,现在换材料和完善生产工艺中):圆柱是同时跨螺纹的左右两面,当是V型时。。。

网友O(2018-07-09):
赞一个!我好像有看到一家日本公司也在推类似的蜗轮蜗杆的减速机,用轴承代替普通蜗杆。

lz可以检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赞一个!我好像有看到一家日本公司也在推类似的蜗轮蜗杆的减速机,用轴承代替普通蜗杆。

lz可以检索一下

我只是个人工作室,然后尝试不磨齿的探索,你看看是否如图这样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个人工作室,然后尝试不磨齿的探索,你看看是否如图这样的

应该是这家吧。

咱和小本子相比,有何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这家吧。

咱和小本子相比,有何优势?

他们的是二次包络,我设计的方式滚柱直接采用轴承圆柱,螺杆更容易加工,并且磨损后可调节恢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