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尺寸标注问题

楼主(2018-04-24):
请问如何让图示尺寸水平放置

网友:
标注尺寸后,左侧参数栏里。
上面有“数值”“引线”“其他”
进“引线”
最下面有“自定义文字位置”
打勾,里面有你要的位置。

网友:
   选型 文档属性 尺寸 孔标注 右边 改第二个 直径 半径 都改成这个 直接改模板 保存 以后用这个模板 就不用每次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