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三轴龙门结构合理吗

楼主(2018-04-24):
各位大侠,帮我看下这个跨度的龙门结构靠不靠谱,请各位赐教。跨度1400mm,负载60kg,速度500mm/s
左边是直线模组,右边是滑轨。
所选模组如图2所示。

网友:
这个对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点评):
应该不高吧。。。

网友:
目测应该是扭了,直线导向两端都有比较好

网友:
右边导轨只做支撑,不做导向比较好

网友:
左右没有同步机构,单边出力可能会扭

网友(点评):
仅仅限于可能。实际上是不会的

网友A:
结构跟这个是不是一样?,尽量不要搞这种单边驱动(也可以理解为悬臂驱动结构)吧。

网友:
楼主,你的这种方案不怎么可行哦,那样会单边的呢,何况您买的是同创达的模组,毕竟国产的模组精度和载重没有那么高的,我这边是台湾SATA模组深圳的一级代理商,需要您可以加我QQ:1013795740.竭诚为您服务,提供合适的方案。。

网友(点评):
这广告打得巧妙。给你点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结构跟这个是不是一样?,尽量不要搞这种单边驱动(也可以理解为悬臂驱动结构)吧。

平板切割机吗,这个长度一般用齿轮齿条了,滚珠丝杆有点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板切割机吗,这个长度一般用齿轮齿条了,滚珠丝杆有点贵啊

嗯,3000*1500幅面的,以前做着试验,现在基本都是双边齿轮齿条驱动龙门结构了

网友:
太长了单边驱动会出问题的!推荐你去机器人那块看看!百度也行有一种中间驱动两边只导向的而且比较成熟的机构!  衍架机器人!正确的来说!
即使不买也可以参考!

网友:
看你怎么系统的响应要求吧   很慢的话  问题不大的,增加横梁在移动方向上的刚性

网友:
最好用双驱

网友:
楼主可以采用双驱动

网友:
你这个结构还不如  左侧驱动,右侧滚动,弄2个轴承在平面上滚动了,
跨距1400多,好歹搞个同步驱动啊

网友:
跨度大,负载重,比较适合用双边驱动。

网友:
两边各一个伺服吧。400W也小了

网友:
负载有60kg,速度要500mm/s,你这个肯定有扭曲的。特别是负载跑到辅助的一侧时。

网友:
这个东西 左边模组跟右边导向装置装配时平行度不够对整个机构运行影响较大。

网友:
理论上扛得住,目前见过的都是这样

网友:
好像跨度有点大

网友:
单边驱动,驱动侧的导向还这么短,另一端用的还是直线导轨,直接硬性连接,这么长的量还没有热补偿,建议把驱动侧的定位加长,另一端直接用滚珠进行平面支撑估计能好一点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模组+导轨这种结构没用过。
可以两端都是导轨,单边齿条驱动,你这个负载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
跑500的速度,跨度还这么大。。。建议不要这样搞。。。双边齿轮齿条加动力,稳定性肯定比这个好。

网友:
一看你图上夹爪夹的东西就是做新能源电池的吧!

网友:
太宽了。要加同步机构。

网友(2019-06-04):
这种方案不怎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