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原则

楼主(2018-04-24):
包容原则我的理解就是最大不超过最大实体尺寸,且其局部最小不小于最小实体尺寸。这样对吗?大神们能否谈论下各自的理解?

网友:
包容要求主要是用于要保证孔,轴的配合性质,特别是配合公差要求严格的精密配合。它用最大实体边界尺寸控制孔、轴配合所需要的最小间隙或者最大过盈

网友:
俗话说的是能装进去

网友A:
说到包容原则,就要一起说说它的兄弟:独立原则
这两个原则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应用的场景也完全不同

先说包容原则:零件的形位公差变动范围在尺寸公差内。
举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包容原则下的一根光轴,如果标注了直径公差为+-0.1mm,形位公差未标注,则默认光轴的直线度,圆度,圆柱度公差带应位于厚度为0.2mm的圆筒之内

再说独立原则:零件的形位公差不受尺寸公差影响
再拿这个光轴举例,如果直径公差标注+-0.1mm,行位公差未标注。即使光轴弯成一个圆环,只要直径不超差,就是合格件。

从上面的解释,可以看出来,包容原则适用于绝大多数工况,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最终的安装配合效果

但也有特例,比如,需要为小球设计一个滑槽,这样小球可以在槽里滚动,但小球不能在里面晃。换句话说就是,滑槽跟小球的配合要很好,但是滑槽的轨迹没要求:这个例子就特别适用于独立原则。
这么解释,楼主可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包容原则,就要一起说说它的兄弟:独立原则
这两个原则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应用的场景也完全不同

您说的特别容易理解,看来您真的理解的很透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
配合的好,能安装就行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A:
说到包容原则,就要一起说说它的兄弟:独立原则
这两个原则就像硬币的正反两面,应用的场景也完全不同

还是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