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停止的电机

楼主(2018-04-24):
哪种电机可以由高速转动状态,瞬间停止?或者有哪种机构可以实现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网友(点评):
厉害,还能这么玩。

网友(点评):
1弹指=7.6秒 可能是个bug。

网友(点评):
还有这算法哈,才知道

网友(点评):
才知道这个算法,是真的吗?

网友:
不存在绝对的瞬间停止

网友:
瞬间是多少。0.2S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佩服啊,0.36S为一瞬间

网友:
牛顿第二定律: F=ma,a=(vt-v0)/t,当t趋于0时 a趋于无穷大,F也就趋于无穷大。反过来说,机构的m给定时,能有多大的F,就有多大的a,你的条件是vt0=0,v0是高速运转,那么,你能得到的t就是个定数。

网友:
没法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果然搞工程的人还是比较严谨的,哈哈哈哈

网友:
看看伺服电机

网友:
能耗制动能实现不?

网友:
n
那也不是瞬停。

网友:
好多吧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这是高手啊,引经据典,

网友:
你应该说明你用的地方,要你这么说,只能回答: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0.36好多都可以了

网友:
还有这种算法的

网友:
如果这样来的话,电机能会不会坏,刹车器会不会坏。

网友:
真涨见识了

网友:
瞬间静止,这没办法完全实现吧

网友:
楼主想搞摩擦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那楼主应该在瞬间前面加数字了,到底是1个瞬间还是几个瞬间呢

网友:
转动惯量存在就意味着不存在即停的旋转电机。
有质量的东西都有惯性。

网友:
只能将停止所需时间趋向无穷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搞明白什么叫高速转动状态了......

厉害了~

网友:
电机+凸轮分割器

网友:
楼上的厉害,佩服

网友:
怎样让飞转的锯片碰到手时瞬间停止?锯片最好还能自动缩回进一步减少伤害?
http://www.cmiw.cn/thread-99562-1-1.html

网友(2018-05-31):
4楼,还有这种说法,第一次听说。

网友:
直驱电机,直线电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