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源三联体后连着电磁阀的疑问

楼主(2018-04-24):
如手绘图,看到公司的气动原理图,发现气源三联体后都会紧接着串联两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然后才是一些我熟知的气路控制单元,不知何故,请各位道友解惑?

网友:
1,是否总体设计有出于PLC控制的考虑,可以实现互锁等功能。

网友:
符号画的错的太多…
可能是为了残压释放

网友A:
这个电磁阀相当于一个控制开关一样,当电磁铁得电时,电磁阀打开,控制气从三联件通过电磁阀进入系统;当电磁阀失电时,电磁阀关闭,控制气进入不了后面的系统。所以,电磁阀相当于一个总开关。

网友B:
我觉得上面回答没有说到正地方,楼主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串联两个一模一样的电磁阀,作开关的话就一个就够了。
这个我也想知道,所知有限。期待其他人的回答

网友C:
可能,我猜测
供气源是总气源的一个分支,没有手动阀门,或者各种原因不方便关闭。
那么,如果这个电磁阀坏了,更换的话,就很困难。
设置两个,一用一备。不可能两个都坏。
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其实总是若若的感觉也有些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上面回答没有说到正地方,楼主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串联两个一模一样的电磁阀,作开关的话就一个就够了。 ...

第二个电磁阀的功能符号没有画出来,串联两个电磁阀,有可能是起互锁作用的。

网友(点评):
串联怎么互锁...串联是与的关系怎么互锁

网友(点评):
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常开那个始终处于打开状态,控制操作常闭的那个电磁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猜测
供气源是总气源的一个分支,没有手动阀门,或者各种原因不方便关闭。
那么,如果这个电磁阀 ...

一用一备的话,应该是用并联。当一个电磁阀坏了,另一个电磁阀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得看看后面接的都是什么气动元件,比如后面不能失压,而又需要经常清理三联件,那么这么弄就说的通了

网友(点评):
两位三通怎么保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磁阀相当于一个控制开关一样,当电磁铁得电时,电磁阀打开,控制气从三联件通过电磁阀进入系统;当电 ...

但是他说串联了两个,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是不是出于某种安全操作的考虑,比如一个设备需要同时按下两个按钮,设备才开始运作,这两个按钮分别对应这两个串联的电磁阀,只有这按两个按钮也即两个电磁阀同时得电设备才动作

网友:
没见过这么用的,孤陋寡闻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在填采购单下单的时候手滑多买了一个,怕被老板说。于是就改了气路图,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猜测
供气源是总气源的一个分支,没有手动阀门,或者各种原因不方便关闭。
那么,如果这个电磁阀 ...

两个一模一样的电磁阀,串联起来的,型号一样,工作时同时闭合,不工作同时断开,不是一个常闭一个常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出于某种安全操作的考虑,比如一个设备需要同时按下两个按钮,设备才开始运作,这两个按钮分别对应这 ...

你说的气路我见过,这样是为了保证两只手都在按开关,防止有一只手还在设备里,没有拿出来造成工伤,但如果是这样的目的,可以设置两个手动开关或者蘑菇头开关,没有必要用电磁阀,所以这里可能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看看后面接的都是什么气动元件,比如后面不能失压,而又需要经常清理三联件,那么这么弄就说的通了

后面不是直接接气动执行元件,而是又接了两位五通电磁阀,然后才是气缸。所以我就不明白在这里为什么还要设置两位三通电磁阀,而且还是两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不是直接接气动执行元件,而是又接了两位五通电磁阀,然后才是气缸。所以我就不明白在这里为什么还要 ...

两位三通电磁阀串联在主路必是起开关作用,我猜可能是两个常闭的,应该是用来提高断气的可靠性,也许是出于设计者的设计偏好或者此处设备的运行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上面回答没有说到正地方,楼主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串联两个一模一样的电磁阀,作开关的话就一个就够了。 ...

可能需要两个条件都满足才能进气动作吧

网友:
我猜,接管线的一不小心接了两个,不想改了。让后人很纠结

网友:
不明所以,,,感觉楼上说的都比较牵强

楼主:
问了公司老员工,作为开关用的,两个都是作为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