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orkbench学习教程自带源文件,仿真结果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24):
买来的教学书籍里面的源文件 分析结果,哪个文件也打不开,我无论是用导入还是打开 都打不开自带的源文件,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是workbench14.5的
谢谢各位!

网友:
workbench是基于平台做仿真的,你需要先确定你的仿真对象,可以在网上找一些workbench的仿真视频,先了解一下。

网友:
是不是版本太低?打不开高版本的文件?Or is the file type or format cor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