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车间智能化改造从哪入手?

楼主(2018-04-24):
近期,公司准备进行旧车间智能化改造,车间职能主要涉及构件组合及焊接方面。目前工艺水平比较落后,作为试点,主要有两个目的解决生产瓶颈及提升质量。目前准备做技术方案,请教各位大神,这个该从哪个方面入手?

楼主:
现阶段,打算先进行工艺布局方案设计,然后根据对布局方案进行三维动画验证,包括物流、生产节拍等。根据验证结果,制定改造技术方案及考察实施计划,然后进行具体实施。

网友(点评):
从提高自动化程度、效率,质量上入手,机械手是关键组成。

网友A:
关键词:
构件组合及焊接
工艺布局方案设计,三维动画验证

理解为,空间结构的焊接

焊接夹具要可调,有足够的灵活性
机器手或者机构组合
有点像变型设计+配置设计,再加上自动物料移动,还有就是焊接工艺对变型的要求等
搞好了,效率可以提高几倍

网友:
楼主哪里?我们专业做这个。307918276

网友:
可调性焊接工装,柔性焊接工装帮你搞定,工装夹具我们更专业。 需要可以找我。  彭  13622986342电话微信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词:
构件组合及焊接
工艺布局方案设计,三维动画验证

焊接工装可调非我们柔性工装莫属了, 可调灵活性大,精度又有保障。
以后有用得到的可以联系我。13622986342(微信同号)  彭

网友A:
有一点很重要
不要追求全能,只要针对企业常干的活就行
比如针对几种形式,或者十几种形式
柔性主要体现在尺寸变化大小变化而形式不变

网友:
焊接自动化,计算好生产节拍流水作业。找个做焊接机器人的厂家咨询下,他们一般能提供一些比较好的意见

网友B:
实现了自动化再搞智能化吧  智能化是个好词

网友C:
首先得从提高效率入手。你要分析出哪个岗位是你现在的瓶颈位置。

网友D:
把当前工艺流程拿出来,分析产品特性,一个工序一个工序的过,重点考虑来料方式、定位方法、生产节拍、线平衡,物流,人机工程、是否需要自动焊接、下线方法、是否需要在线检验,测试等。要是实现智能化的话还要考虑联网布线方式。
再细一点要考虑投资成本,产能需求、自动化程度、现场布局、工位布局、物流走向等。
因为是旧车间改造,现场施工时间需要评估,改造期间的产能如何保证。
个人理解:自动化是智能化的基础,没有自动化的智能化都是耍流氓: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了自动化再搞智能化吧  智能化是个好词

很中肯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当前工艺流程拿出来,分析产品特性,一个工序一个工序的过,重点考虑来料方式、定位方法、生产节拍、线平 ...

感谢大神,讲述很全面!因为是旧厂房改造,还不能耽误生产任务,所以整体做起来难度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从提高效率入手。你要分析出哪个岗位是你现在的瓶颈位置。

这次改造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瓶颈,然后为后期厂房建设做准备,提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很重要
不要追求全能,只要针对企业常干的活就行
比如针对几种形式,或者十几种形式

立足于主要构件,因为是组合焊接线,所以除了工装转换外,柔性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产能的提升

网友:
珠三角找我WX13662579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