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量规通端要比被测螺纹更长吗?

楼主(2018-04-24):
长度约为26mm的M12*1.25-6H的内螺纹,设计螺纹量规时是否要遵守泰勒原则(即螺纹量规通端的螺纹长度要比零件的螺纹长度更长一些,以保证测量时量规能与零件螺纹全部旋合,而不是只旋合几扣)?为什么?

网友:
1,我的理解是不用,螺纹算不上严格意义的配合。
2,通常的内螺纹通、止规,通规一般取公称直径的1倍左右即M12的内螺纹通规一般长12mm;止规一般取公称直径的0.5倍.

网友: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确实碰到过该问题,螺纹孔旋和长度远大于螺纹塞规长度且螺纹中径有较大弯曲现象,也就是螺纹孔直线度不好,螺纹塞规出现误判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内螺纹长度缩短到15-20mm,内部增加空刀槽,这样就缩短了旋合长度

网友:
螺纹规需要做到,通端全过,止端进一扣,所以止端做的长度再长也没有用

网友(点评):
只讨论通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