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板子要折弯机可以折吗?如何做?

楼主(2018-04-24):
这种板子要折弯机可以折吗?如何做?
如下图片,1,2,3,4是分别折弯步骤。这样可以折吗?
因为A的理论尺寸为250+/-0.2mm,  有实现的方法吗?
谢谢各位!

网友:
250+/-0.2mm折弯这个精度高了点,厚度多少?

网友:
折弯方向?厚度、距离、折弯顺序?

网友(点评):
真不明白这些求助的人,连问题都描述不清楚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完全可以折的。只要师傅手艺到位0.2的公差没问题的

网友:
目测BC距离二三十,C到边十几,可以折,只是这精度要求略高,不好保证

网友:
两边尺寸不清楚,不过折弯顺序3142或者3421吧……

网友:
模具冲压

网友:
目视可以折,但是得看具体的折弯参数。精度要求不太好搞

网友:
折弯是很容易折的,钣金精度要求都是比较低的。

网友:
目测确实可以折,明白折弯的对这个件不算难!

网友:
不知道尺寸啊,看起来可以折,如果批量的话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
1,2,3,4没尺寸,没角度,不好说

网友:
角度和板厚应该给出来吧,薄板、直角应该问题不大,一刀下去精度可能有偏差,还有看折弯机了

网友:
做一两件还行,多了不敢保证

网友:
目测可以折,具体的还要看每折的尺寸,板厚

网友:
素,按照你这个图,怎么着都觉得很外行。再者,精度有点高,想通过通用折弯模具实现±0.2,难度不是一般~~~你要有稳定的材料,精确地折弯线计算,校正之后勉强可以吧

网友:
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四道折弯线,整体做出来后,平面变形肯定很大,若要保证此精度再加一个整形工艺。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薄板,数控折弯机试制一件,调整好参数,选好刀模就可以了,问题不大。对于精度要求很高的尺寸。一定要选好相应的刀模再展开下料,建议以后设计的时候考虑一下工艺。如果是装配孔,该孔可改成U型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