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个泡,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8-04-25):
有没有一种轴承,例如深沟球轴承6205可以在600左右的温度下,长期承受600N径向载荷,有点小冲击,以前用滚轮套,就是轴跟轴套干磨,但用久就会磨损,请问大家有没有一种轴承可以在这种工况下工作的

网友:
用 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A:
没用过这种场合的,但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轴承厂家,定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咨询轴承厂

网友C:
要么找找陶瓷轴承?

网友:
问度娘,高温轴承。

网友D:
水油冷轴承座

网友E:
600度 你确定?常规轴承肯定达不到这个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度 你确定?常规轴承肯定达不到这个温度。

是600°,是用在加热炉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油冷轴承座

我用在加热炉上的,不适合加水油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轴承厂

轴承厂也找过,现在找了一家说是可以能耐这么高温度,但不知实际使用是否真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找找陶瓷轴承?

陶瓷轴承耐不了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场合的,但是你可以咨询一下轴承厂家,定做应该没问题。

现在打算改为用铜套,感觉冒险好大

网友:
600,高温回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