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打印问题

楼主(2018-04-25):
请问工程图如何设置可以打印单一的视图,而不是打印整个图框的视图?

网友A:
打印对话框的打印区域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对话框的打印区域设置

没有区域设置

网友:
我都是工程图另存pdf再打印,工程图直接打印如果设置不好打印出来不好看

网友:
这倒没试过

网友:
选择下边那个当前荧幕图像,把后面的选择也勾上,就可以比例框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