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整个系统的传动效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8-04-25):
给个具体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
查手册,找符合的工况,齿轮,皮带,轴承的传动效率一级一级乘过去吧。。。

网友:
给你一个机械传动效率的表格,你自己先做一个计算,把你的计算过程发上来,大家帮你看看,自己实际动手算一算,下次遇到这类问题,自己就可以解决了。即使错了也不要紧。别人计算的再正确,你看过也就忘了,还是自己动动手算一次就永远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