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直线轴承导向和导向轴的问题 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8-04-25):
如图,最上方气缸,下来是浮动接头,然后连着一根白色的线性导向轴,经过直线轴承,之后下方导向轴和蓝色的轴通过螺纹连接。
我想问的是,如果蓝色的轴和白色的导向轴用螺纹连接的话,是不是这种导向就没用了?  是要把他们做成一体的吗?

网友A:
浮动接头接蓝色的轴,线性导柱旁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动接头接蓝色的轴,线性导柱旁边放

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是现在这样,浮动接头先连接线性导柱,再通过螺纹连接蓝色的轴,这种导向就失去意义了,没有起到导向蓝色的轴直线运动的效果,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是现在这样,浮动接头先连接线性导柱,再通过螺纹连接蓝色的轴,这种导向就失去意义 ...

有意义

网友:
不别劲可以,估计装配难,还会伤及油封。

网友:
脱裤子放屁的玩意

网友:
1、螺纹连接起紧固作用没有位置精度要求
2、标准型气缸一般需作导向机构,防止活塞杆受径向力
3、针对活塞杆的导向,此处是做到了,但是下面蓝色的轴跟直线轴承没什么同轴度联系

网友:
主要看你是做什么用,直线轴承的导向间隙还挺大的,你蓝色的轴连接导柱就是导向了,,如果要求导向精度高的话就不要这样连接

网友:
有作用吧

网友:
可以起到支撑和润滑的作用吧

网友:
气缸不配导向轴,气缸杆会转啊,连接杆会松

网友:
是的  没作用了  因为螺纹是不能保证形位公差的 就是你蓝色的轴和白色轴可能是不平行的
怎样连接可以看下你蓝色轴的作用及它下方的零件

网友:
一般很少导向轴跟气缸轴是同轴的
而且单轴导向会旋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