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比乌斯环钣金加工

楼主(2018-04-25):
如图,如何用钣金工艺制作莫比乌斯环?

网友A:
你这个、、、、不应该钣金加工,钣金无解

网友:
如果是薄壁的,人工扭转一下,焊接即可

网友(点评):
1.5,直径两米,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应该钣金加工,钣金无解

钣金围不出来吗?

网友B:
钣金可以,不过属于不可展开的,只能拼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可以,不过属于不可展开的,只能拼焊。

如果不计成本,专门制作一台滚压设备的话,最后一个焊缝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可以,不过属于不可展开的,只能拼焊。

拼焊整体加工误差怎么控制?

网友:
直接用法兰铣吧

网友(点评):
你按照2米的龙门算时间呗,不过估计2天干不下来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看看能不能车出来,楼主有缩小版的图纸嘛,或者是公式。

网友:
直接铸造呢?

网友(点评):
模具费就够呛,也太笨重

网友:
钣金搞不了

网友(点评):
集思广益

网友C:
楼主要把壁厚,具体外形尺寸,精度外观要求等写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把壁厚,具体外形尺寸,精度外观要求等写清

直径2000mm

网友:
精度外观要求也要紧

网友D:
里面搭骨架,外面蒙皮,焊接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搭骨架,外面蒙皮,焊接而成

里面骨架怎么搭?不还是要弯曲+扭曲的?

网友E:
本公司完全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公司完全做不出来

实诚

网友F:
中间骨架示意图不太精确仅供参考。

网友C:
楼主没写精度要求?假如就是个装饰物,那钣金肯定可以做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骨架示意图不太精确仅供参考。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写精度要求?假如就是个装饰物,那钣金肯定可以做好看的

钣金你能做到多大精度?±1mm?

网友:
是里面骨架,按照形状圈一下,在此基础上把四周围放样出来,在拼焊出来。思路同14楼,你看可行吧。

网友(点评):
骨架怎么搭?放样在保证曲面连续的情况下,需要取多少点?怎么取点?

网友:
首先的考虑你要的精度,钣金的精度在于工人师傅的手艺了,因为四周放不了样(对我说的,可能有高手能放出样来)。我考虑先把骨架固定好,里边支撑起来,把两边焊上铁板取点,用软材料放出样来,在转为激光下料,后拼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你能做到多大精度?±1mm?

这精度是很难的,假如是装饰那就该是圆滑,折光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