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横向放置电机,通过齿轮传动带动丝杆使上方重物垂直上下移动,各方面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8-04-25):
       请问横向放置电机,通过齿轮传动带动丝杆使上方重物垂直上下移动,各方面参数怎么计算?
       假设物体重量在50Kg,丝杆选用直径20mm左右,行程300以内,电机类型、功率、扭矩、齿轮选择等,怎么计算和选型

网友:
缺少速度参数

网友A:
是蜗轮蜗杆吧,怎么可能是丝杆呢

网友:
楼主需要选型资料可以加QQ:10137957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蜗轮蜗杆吧,怎么可能是丝杆呢

嗯,想了下,确实不能是丝杆

网友(点评):
涡轮你能带动蜗杆上下运动?开玩笑吧

楼主:
速度主要目前我刚开始接触,还不知道要达到多少速度才好,假设速度为V,其他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想了下,确实不能是丝杆

用齿条

网友(2018-10-12):
其实可以用螺杆螺母的,螺母固定,螺杆上下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