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的控制,室内换气解决方案有市场

楼主(2018-04-25):
最近一个月,从温州到南京,再到江苏老家,然后回北京,穿过了不同的气候地区。但我发现一个共同点,夜里经常需要开关窗户。为什么呢?

1、温度控制。

比如北京,夜里气温变化很大,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温度,半夜两三点比较热,凌晨温度最低。调节温度主要靠开关窗户或调节开窗户的幅度。如果根据气温在夜间的变化规律,能预先设定开关窗户的时间和幅度,那就太好了。
北京的暖气到了半夜简直热得要死,不开窗户不行。

2、新鲜空气。

我一般喜欢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当然北京有雾霾的时候就关窗户,同时开着空气净化器。就是说,空气的更换也和窗户有密切关系,要求能够灵活控制窗户的开关,以及开的幅度。

3、噪音控制

到了温州以后,本想开窗户睡觉,但外面的噪音总是有一点让人不舒服。关窗户就没有噪音了,可是新鲜空气又进不来。矛盾。理想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睡的时候把窗户关闭,这样没有噪音容易入睡。等到人睡着了,窗户自动开启,开启时间和幅度可以预先设定。这时候有点噪音对人影响不大,因为睡着了也听不见。

再进一步,窗户上安装一些检测室内室外空气质量的传感器,自动决定开关窗户的时间和幅度,那就更好了。

一句话,要求家里的窗户智能化调节!

大家说说,现在有没有这种窗户,如果没有,怎么来设计?这大概属于建筑智能化的课题吧?现有的窗户能否进行智能化改造呢,我想是可以的。这个市场可是太大了!谁能搞出来,定是一个好产品。
--------------查了一下京东,新风机(或新风系统)怎么都是空气净化,我要的是换气,这和净化还不一样的啊。

网友:
做个智能机器人管家算了

楼主:
我常去逛我家楼下的小米展厅,买了个智能插线板,app控制开关时间很方便。小米现在主要做智能家居,很多产品。这个窗户控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搞。

网友A:
好做。不过市场响应似乎不太好。有没有懂市场的来分析一下?

网友B:
这种叫做智能家居,这个几年前我老婆公司就做这种,不算硬件光系统当时好像是五千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叫做智能家居,这个几年前我老婆公司就做这种,不算硬件光系统当时好像是五千多元。

兄弟能否介绍一下,能通过app预先设定吗?还是就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

网友(点评):
这套系统包含遥控器的功能,其实就是个远程操控的APP,配上对应的传感器和执行元件就可以了。当时这公司是与万科合作,在部分楼盘预先安装了,当时有体验过,感觉还行,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做。不过市场响应似乎不太好。有没有懂市场的来分析一下?

关键看多少钱,我感觉两三千还是可以接受的。另外,设备不能太大太丑。

网友C:
鹰大太机智了,真是有经商头脑;针对此智能窗户,建议这样做:
1.开关控制系统功能—风雨防护、安全警报。
2.开关控制系统功能—远程控制、自动运行。
3.开关控制系统功能—定时开关、操控简单。

网友D:
个人了解到的情况:市场上的智能空调一般具备类似的功能,睡眠模式可以提供换气+恒温。

智能窗户曾经上过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后期没有推广的原因是市场几乎0响应,不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而是心理学的范畴,城市人普遍认为开窗睡觉没有安全感,睡眠质量明显不如观察睡觉。

网友:
关于暖气加个恒温混水阀就可以了,把责任推给窗户就不妥了。而且自动开窗器比窗户贵得多。

网友:
温度控制的话,我觉得有空调这玩意就行了,空调可以往空气净化这方面发展的,以后说不定会出现“空气净化”和“温度控制”的一体机。
要是说噪音和空气问题,我倒是有个想法,做一个窗户网,网格孔能让空气流通进出,窗户网能吸附或者反弹 粉尘和音波 做到降低室内噪音和保持空气纯净,这种材料或者设计应该难做到....
 如果说贴近现实点的,就用百叶窗形式,利用“时间”“温度”或者“噪音”等等因素控制 调节窗户的旋转角度 来达到控制窗户开启的大小

网友(点评):
80年代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科学画报》介绍了一个日本人的发明,用纸做的,能让空气流通,同时实现用废气和新气的温度交换。

网友:
用一个控制鱼缸供养换水的那种智能插座就行,时间控制都是可编程的100块应该够了,再搞两个电动推杆来控制窗户就可以,也没多少钱。我老家有天窗是拉绳的还想搞成电控的,改天回家试试。这个系统其实跟新风系统集成在一起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就有这种产品。

网友E:
还不如安个能换气的空调

网友F:
不如搞个新风系统来得好,还可解决噪音问题。
针对你太热可加个控制啊

网友:
换新风的空调可以达到鹰大的要求,空调谁家都有,也很成熟的产品,做一个智能窗户,需要的投入很大,现在小米在做智能家居,想通过未来的物联网控制家居,相信不就的将来应该会实现的

网友:
这块已经有人开始做了 ,属于智能家居一块,上月参观了下   智能家居和无线充电(汽车、微波炉,电视等等都可以接触、非接触都有)

网友:
要是有人干坏事,拍拍手或者点个火窗户就开了,多危险

网友:
你需要一套新风系统和一套智能家居套装

网友:
这个我见过,在一个万达广场上,建筑的外墙玻璃是开过窗的,很高,大概开窗高度就有两层楼高,窗户下面没有任何攀爬物,这些窗户就用了电缸作为动力源控制窗户开合。要做成手机app远程控制的也简单,现在个手机app控制的继电器也就几十块钱一个。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若是要加上那些温控、声控等模块,市场上有现成的模块,一个也就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

网友:
  物联网 智能家居 对室内 温度 湿度 照明度  通过传感器 空调 空气净化器 灯  加湿器 等响应的东西进行控制。

网友:
感觉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了解到的情况:市场上的智能空调一般具备类似的功能,睡眠模式可以提供换气+恒温。

智能窗户曾经上 ...

空调这东西我一直比较讨厌,一个是噪音,二就是换气效果。我因为一直不怎么用空调,对换气效果没有体验。能赶上窗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安个能换气的空调

空调换气效果怎么样啊?运转的时候有噪音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空调换气效果怎么样啊?运转的时候有噪音吗?

声音不大的,比如就是一个12V小直流风扇装在室外机那,比外机的声音小的多了,室内无感觉的。但一般新风量很小。

网友G:
这不好,万一睡到大半夜要啪啪啪,窗户开那么大,邻居都被吵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好,万一睡到大半夜要啪啪啪,窗户开那么大,邻居都被吵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大太机智了,真是有经商头脑;针对此智能窗户,建议这样做:
1.开关控制系统功能—风雨防护、安全警报。 ...

感谢兄弟参与。远程控制和定时开关都不是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声音不大的,比如就是一个12V小直流风扇装在室外机那,比外机的声音小的多了,室内无感觉的。但一般新风 ...
直流风扇,网上能买到可靠的么?装在室外的话从哪里取电?看来室内换气需要一个好的方案了。
我抄来的:
---------
普通家用空调没有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的功能,有些厂家在一些空调上加入了这功能。建议楼主观察室内机连接室外机的管道是否只是两根铜管和一根冷凝水排水用的塑料管(包在保温层内,用手捏一捏就能感受出来)。如果是,就没有将室外空气引入室内的功能。如果除上述三根管之外,有一根大概手指粗细的管通往室外,就说明能够进行换气。无非就是将室外空气抽到室内,对于普通家庭用户,这功能没啥用,还不如你开窗户。在暖通设计计算中,冬季室外风速为3米每秒时,推拉铝窗每米缝隙的渗风量为1立方米每小时。也是就是说每1米长度的窗户缝能每小时能带来1立方米的新鲜空气。当然室外风速越大,渗入的新鲜空气越多。你窗户开个较大的缝隙,能带来足够的新鲜空气。还嫌不够的话,就自己在墙上或者窗户上装个抽气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风扇,网上能买到可靠的么?装在室外的话从哪里取电?看来室内换气需要一个好的方案了。
我抄来的:
...

风扇比如12038是可以轻松达到上百立方米每小时,一般不要这么大。空调新风是从外机取电的。网上名牌很多,国产也有大牌。质量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风扇,网上能买到可靠的么?装在室外的话从哪里取电?看来室内换气需要一个好的方案了。
我抄来的:
 ...

其实现代的窗户已是不透风的了,尤其是高层和沿街的窗户密封性很好了。所以室内的换气也很要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现代的窗户已是不透风的了,尤其是高层和沿街的窗户密封性很好了。所以室内的换气也很要紧了。

京东上有很多新风机。看来要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风扇,网上能买到可靠的么?装在室外的话从哪里取电?看来室内换气需要一个好的方案了。
我抄来的:
 ...

我也一直想做一个管式新风器,用4020的5V风扇做在60左右的管内,再加上挡风板,隔音迷宫,电源等。装在外墙上类似一个空调穿管孔内就可。

网友H:
是否可以考虑改变窗户结构,保留当前窗户的大小和手动开关方式,在底部增加窄条状智能开闭结构
智能开闭结构相当于一个去掉制冷、制热功能的空调
只保留空调的智能遥控、定时功能,当前空调的出风口开闭相当于窗户开闭。
技术成熟,满足换气、定时、APP智能遥控功能。遥控的窗户窄条状,占空间小防盗安全问题也不会发生。常规窗户的大小及功能也保留了,适应性好。

网友:
这个做起来有难度啊,而且一般人也还都是喜欢关窗户睡觉的,睡醒了再开窗户,也可以尽量避免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否可以考虑改变窗户结构,保留当前窗户的大小和手动开关方式,在底部增加窄条状智能开闭结构

智能开闭 ...

噪音没法解决啊

网友:
这个是空调做的事情,中央空调有新风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搞个新风系统来得好,还可解决噪音问题。
针对你太热可加个控制啊

查了一下京东,新风机(或新风系统)怎么都是空气净化,我要的是换气,这和净化还不一样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京东,新风机(或新风系统)怎么都是空气净化,我要的是换气,这和净化还不一样的啊。

有换气的,提示安装要开孔的就是了

网友(点评):
谢谢~看到了远大的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换气的,提示安装要开孔的就是了

看到有换气的需求,就搭乘了几块钱的一张滤纸,卖你个上千的好价钱,如此商机啊

网友:
我睡觉,窗户全开啊,又是冷了  就盖被子

网友:
顶楼主一个,发现一个好问题。我觉得51单片机就可以做出一个原型机,加装雾霾检测模块,时间设置,蓝牙通讯模块,噪声检测模块等等。且51单片机成本低。手机APP设置窗户开关器开关条件,用蓝牙进行数据传输。的确不错的想法,顶一个。我是站在一个大四学生的角度看问题的,有很多疏漏的地方请包涵。。希望有人能回复,一起提出更好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了解到的情况:市场上的智能空调一般具备类似的功能,睡眠模式可以提供换气+恒温。

智能窗户曾经上 ...

我觉得安全感也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网友:
可以参照《幕后玩家》的设计

网友:
老鹰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呗。

网友(点评):
机械部分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