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流电机怎么使电机轴锁死呢?

楼主(2018-04-25):
微型直流电机怎么使电机轴锁死呢?有没有现成的电机推荐,转速需要5000RPM,体积小,停止后电机轴能锁死。网上看了看,说直流电机短路,就锁死啦。我试了试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方法不对。

网友A:
一般的直流電機,斷電還可以鎖住軸,這種我沒碰過,電機產業的前輩,如果曉得的話,我也是非常需要。
話說回來,我們設計上都是配上煞車器,要不然改用無刷電機,用控制器控制,但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直流電機,斷電還可以鎖住軸,這種我沒碰過,電機產業的前輩,如果曉得的話,我也是非常需要。
話說 ...

通电锁死也行,直流无刷电机配控制器可以实现电机轴锁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电锁死也行,直流无刷电机配控制器可以实现电机轴锁死吗?

通電鎖死可不行,沒控制好電機就燒了。無刷電機的控制器是可以控制電機的精確停止,但是它的煞車扭距不大,
可以向無刷電機廠家問一下就清楚了。所以你的應用是要停止定位精確,還是停止後外力無法帶動電機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電鎖死可不行,沒控制好電機就燒了。無刷電機的控制器是可以控制電機的精確停止,但是它的煞車扭距不大 ...

我想的是利用高速直流电机5000RPM旋转停止后,下面利用一个同步带轮带着整个直流旋转定位,现在的问题就是怕同步带轮旋转时,高速电机轴上的负载跟着有相对运动。

网友:
在断电状态下,把进出电机的电线搭接在一起,就能锁住电机不会转动

网友:
楼上正解,以前做三相无刷电机,用手转时,只要任意两根输入线短接就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利用高速直流电机5000RPM旋转停止后,下面利用一个同步带轮带着整个直流旋转定位,现在的问题就 ...

不知道你實際測試過了嗎?但是依你的描述,听起來電機斷電後,負載物的慣性力要讓電機再運轉的距離有限,因為你並不是斷電後有固定的扭距施加在電機軸,所以應該還用不上加煞車器,建議還是測試一下,或許電機斷電後所帶動的物件停止的位置是可接受的,否則就真要改用成本較高的方式,來控制它的精確定位了。

网友:
直流电机可以带抱闸吧。就可以锁死了

网友:
堵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