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夹持结构咨询

楼主(2018-04-25):
下图是卡盘一个夹块的夹持动作示意图,一个圆头杠杆转动推动夹块径向移动。
计算的话夹持力大概有2000N以上,想请问下这两个零件选用什么材质,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怎么样好?
端部的圆头直径和极限位置d的距离是否有规范?d可否取到2mm左右?
谢谢!

网友A:
这个d的距离是没有标准的,建议按现有模型比例设计,尺寸肯定是越大越好,这样产生杠杆力才好推动径向移动,你做2毫米肯定是不够的,建议10-20毫米。

网友B:
这个机构很像液压阀芯的手动换向机构反过来用,可以参考一下它的材质和热处理,d我认为没有限制,能够满足要求有一定余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d的距离是没有标准的,建议按现有模型比例设计,尺寸肯定是越大越好,这样产生杠杆力才好推动径向移动 ...

这个d取不了这么大,根据我的行程要求,这个杠杆端部圆心插入夹块里也才8~10mm,左右摆动要求夹块运动50mm以上,所以这个d我要留也只能留2~3mm,不然整个结构的尺寸就很大了,现在担心留太小怕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很像液压阀芯的手动换向机构反过来用,可以参考一下它的材质和热处理,d我认为没有限制,能够满足 ...

大侠我搜了下液压阀芯的一些材质,基本都没用过。我这边也还是要从现有一些常用材质中选。我之前接触较多的硬料SKD11,SUJ2之类的模具钢怎么样,以前做设计基本是无脑淬火镀铬,
或者45钢调制,表面渗氮淬火怎么样?对材料这些处理还不是了解,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我搜了下液压阀芯的一些材质,基本都没用过。我这边也还是要从现有一些常用材质中选。我之前接触较多 ...

你这个夹具要求很高吗,2000N的话你用有限元算一下这个球头应力是多大,不超过许用应力的话,材质我感觉选用不锈钢可以,这样能够防锈(不清楚有没有这要求),3CR13之类含碳量高一点的,也不用做表面处理。渗氮或者淬火都是为了提高表面硬度的,硬度的提高反而表面脆性增加容易崩,你考虑一下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