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电动装置对型轨小车卡位?

楼主(2018-04-25):
如何使用电动装置对型轨小车卡位?手动移动型轨小车,不用电机,移动后需要对型轨小车进行卡位,防止小车溜车。有没有人懂这个?

楼主:
人好少啊

网友:
工作时间,像我这么闲的估计也不多吧。可以考虑做个电子手刹,距离或者红外感应的,人离开自动锁死

网友A:
楼主能否把问题再细化说明,在图示上指出:哪个方向的卡位?(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手移动的位置是哪里?

网友:
图全点,看不明白

网友:
在小车上加一个刹车装置,结构参考轨道车辆制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把问题再细化说明,在图示上指出:哪个方向的卡位?(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手移动的位置是哪里 ...

水平方向卡位,不需要手移动。

网友:
有带伸缩柱的那种电磁铁,前端安装胶皮,或用楔形机构刨死滑轨两侧,如果力量不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