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杆气缸 磁偶脱开问题

楼主(2018-04-25):
新设计了一台设备, 用了亚德克的磁偶式无杆气缸驱动工作滑台.
无杆气缸的缸径是20mm, 磁偶式. 偷懒使用无杆气缸的缸筒做为导向轴, 和另一根导杆一起做为滑动工作台的导向.

现在遇到一个难缠的问题:

无杆气缸在4Bar压力下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压力值调至5bar, 气缸管内的活塞和外面的滑块会脱开, 表现为外面的滑块可以无阻力的滑动.

以上测试是在气缸静止在工作位(非两端位置)进行的. 4Bar正常, 5bar就脱开.

样本上标明该气缸的气压可以最大到7Bar.

啥情况? 难道这个磁偶力小于气缸推力... 自己把自己顶脱了?

网友:
把可调缓冲,全部打开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点评):
气缸测试的时候根本就没动... 缓冲的问题排除掉了.

网友:
感觉像是负载过大

网友:
磁耦合的气缸都有一个理论保持力的,如果你是垂直使用,就更需要看一下这个值。如果超过了,就会发生你提到的现象。如果是水平安装,或者垂直安装并且在理论保持力范围内。那就是气缸的质量问题。联系厂家吧。

网友(点评):
亚德克就这么不堪吗..算了 还是换回FESTO吧.

网友:
你说的没错,就是脱开了,速度调慢,用五位三通阀

网友(点评):
我测试的时候是气缸停在中间位, 气缸活塞不动, 只改变气压, 然后...就脱开了...

网友:
这个和安装方式、负载、设计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先说说安装方式,水平安装和垂直安装负载能力肯定不一样,这个必须要考虑;负载的话 就必须说了,超负债肯定会出问题,重点说说结构设计,这个也和气缸有效行程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气缸行程选的太长,实际使用中却没有用到,这个也会有问题,举个例:气缸有效行程是200,如果你只用了50的行程,气压大了,自然就出问题了  也就是你说的 磁偶脱开问题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这种磁耦合的气缸只能用全行程? 这个没道理呀...我认为这个磁耦合力大于气缸推力是必须满足的. 不然就太傻了吧....

网友(2018-07-22):
选个机械式的无杆气缸就没问题了,磁耦合式的是靠内外磁环的磁性吸合住,这种方式最大的弊病就是会因为外力大于磁性耦合力,导致内部活塞与外部滑块脱离,另外,就算目前不会脱离,频繁的往复运动工况下,由于摩擦产生高温,也会导致内部磁环慢慢消磁,最后内部活塞与外部滑块脱离。可以试试XFLOW 机械式无杆气缸。

网友:
建议还是改为滑台气缸吧

楼主:
通报一下最终的处理方案:
1. 增加一组直线轴承和导杆, 配合之前的导杆组合成双导杆导向, 气缸只做驱动
2. 气缸滑块和滑台改为柔性连接, 避免卡死
3. 滑台减重

测试了两个月, 目前暂无故障.
谢关注!

网友A(2018-12-18):
引用 楼主:
通报一下最终的处理方案:
1. 增加一组直线轴承和导杆, 配合之前的导杆组合成双导杆导向, 气缸只做驱动
2 ...

你好,可以看一下你气缸和滑台之间柔性连接的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可以看一下你气缸和滑台之间柔性连接的图片吗?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不要让气缸滑块在径向受力就可以,
图中黄色的部分就是固定在气缸滑块上的, 然后在滑台上开孔, 这个黄色的零件就卡在孔里,
依靠左右的两个侧面驱动滑台移动.

黄色零件的材质可以选择电木或PU, PU存在松动的风险, 但会显著降低撞击噪音,
请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的, 只要不要让气缸滑块在径向受力就可以,
图中黄色的部分就是固定在气缸滑块上的, 然后 ...

感谢,也就是气缸上的滑台不与载具直接锁定在一起。这样安装气缸滑台与载具之间有间隙,会不会对气缸的2给点位的定位定都有影响

网友(点评):
滑台的两个位置是依靠定位挡块来确定的, 气缸只是给一个将滑台压紧在挡块上的力, 所以, 这个间隙对定位精度完全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也就是气缸上的滑台不与载具直接锁定在一起。这样安装气缸滑台与载具之间有间隙,会不会对气缸的2 ...

一般用来气缸定位的定位挡块是用液压缓冲器或者是机械式定位,你用的是哪种呢?

网友(2019-05-07):
直接改成机械式耦合无杆气缸就可以了,最大压力达到8bar,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13328022393

网友:
一般不敢用磁耦合式无杆缸,对环境有要求,有灰尘不行,负载太大不行,冲击太大不行。

网友(点评):
是的, 很娇气, 所以以后宁肯多花点钱, 也要用机械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