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工不停的发生形变,材料现使用的是40CrNiMoA,该怎么做热处理来提高使用寿命...

楼主(2018-04-25):
我们厂现在需要做一个杯型工件,杯口侧壁位置带有齿轮,在工件运动过程中,还不停的发生形变,现在材料采用的是40CrNiMoA,硬度要求是HRC28-32。该怎么做热处理可以更好的提高工件使用寿命呢?

网友:
可以参考谐波减速器的零件工艺
柔轮

网友:
淬火可以提高零件的硬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
在运动过程中,如果工件不停的发生形变,那么要提高零件的使用寿命必须通过一些措施来提高材料表面硬度和零件的疲劳强度。40CrNiMoA属于中碳钢,进行调质热处理(油淬+高温回火),对于与齿轮啮合的地方可以通过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和疲劳强度。

网友:
这材料不热处理基本都是这硬度了,选这材料得热处理或镀洛

网友:
零件刚度不够,从结构上改进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