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同步带传动过程请教

楼主(2018-04-25):
看到一张传动装配图,如下图简画所示,图中伺服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然后连接减速机,减速到滚珠丝杠上,一般设计不都是伺服电机先到减速机,然后是同步带,最后是滚珠丝杠吗?想请教一下如图那样的顺序是否可以?与常规的顺序(电机-减速机-同步带-丝杠)相比存在什么问题或是优势?还是说电机、减速机、同步带等顺序是可以随意置换的?

网友:
你这种先用同步带后用谐波减速机,为什么不用电机+行星减速机直连来着呢??

网友(点评):
说话的艺术里有一条,悄无声息的把球反踢回去

网友:
在减速机之前采用同步带,传动的扭矩小,可能可以减小同步带的型号。
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而设计的呢?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在码垛机器人上面有些结构是这样的布置的。

网友:
“一般设计不都是伺服电机先到减速机,然后是同步带,最后是滚珠丝杠吗?”问题里面这句话;伺服电机是可以通过驱动器实现速度控制的为什么要“一般设计都是伺服电机先到减速机”?这里先过个减速机不是多此一举么。我认为你这个电机输出的这个速度这个参数对于你这个设备一定是一个工作使用的参数,可以暂且称为 【工作参数1】;其次后面加装减速机和滚珠丝杠说明:后面滚珠丝杠所带动的部件  和 【工作参数1】有一个速度比例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是伺服电机产生的速度参数,还是滚珠丝杠产生的参数,都是你设备工作用的着的参数。不知道你这个设备都有哪些功能,只能这么笼统地猜测分析。有讲的片面不对的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