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悬浮方面问题

楼主(2018-04-25):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如果图片的工装我想在第二层零件上增加个气嘴,最下面这个零件下方开小孔。然后用压缩空气使这个工装的下接触面产生很小的间隙从而可以用手拨动它,用6Bar的压力能撑起多重的负荷。需要注意些什么呀?

支撑工装

支撑工装

网友A:
压缩空气产生的支撑力F=p*A, 当F>G时,压缩空气便能撑起负载。p=0.6MPa(6Bar),面积A根据要撑起的负载设计。
没看懂你在哪个零件上增加气嘴?哪个零件上开小方孔?用手拨动哪个零件?

网友B:
如果是图示这种夹具还是别加了。一旦真的脱离接触了,稳定性相当差。而且连带问题很多,比如附件碎屑、油水雾接近时被吹飞。

网友:
对啊,同意楼上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空气产生的支撑力F=p*A, 当F>G时,压缩空气便能撑起负载。p=0.6MPa(6Bar),面积A根据要撑起的负载设计。 ...

嗯呢,之前老是听说几公斤的气压,都忘了气压是压强。哈哈,我明白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图示这种夹具还是别加了。一旦真的脱离接触了,稳定性相当差。而且连带问题很多,比如附件碎屑、油水 ...

这个是测量室的一个纯支撑工装,静态测量其直线度的。工件质量1.5T左右,气浮只是用来调节前后距离,一旦工件上去是静态的。所以应该没什么危险,除非强度不够,压蹦了。。。。。

楼主:
啊?应该不会吧,工作状态是静止的,纯支撑而已。气浮只用来调节两支点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