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

楼主(2018-04-25):
论坛下的模型,打不开,很多模型都这样,都看不了,好烦,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1可能是下的文件确实已经损坏2可能是打开方式不对3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
很可能是你使用的软件版本低于模型建模时的软件版本,用高版本软件试试。

网友:
版本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下的文件确实已经损坏2可能是打开方式不对3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

4,有可能是加密文件(为解密就上传了)
5、可能下载有问题,有时再重新下载一次就好了。

网友:
可能版本不对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应该是文件没有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可能是下的文件确实已经损坏2可能是打开方式不对3可能是你的软件版本太低。

4,有可能是加密文件(为解密就上传了)
5、可能下载有问题,有时再重新下载一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