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特殊的带轮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8-04-25):
如图,这种月牙形的AT10带轮,应该不可能是滚齿出来的,本人猜测是在加工中心里一齿一齿加工出来的,有没有熟悉带轮加工的大神指导下

网友:
圆弧齿形同步带轮也多是滚刀滚出来的,楼主说的方法没有优势。

网友:
图示为双圆弧齿轮(人字齿)加工双圆弧齿轮时,在普通滚齿机床上,装一把双圆弧滚齿刀,即可切制出同一模数的不同螺旋角和不同齿数的双圆弧齿轮,而单圆弧齿轮需要两把滚刀,分别切制凸齿齿廓和凹齿齿轮圆弧齿轮。

网友:
肯定是滚齿机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