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从上到下都是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8-04-25):
图片里面的东西从上到下都是些什么东西?

网友:
液压缸,直线轴承

网友:
上面网状的是转换电源,二层线排,三层乌漆墨黑的看不清,四层左边那个看不太清,应该是个电机驱动,过来断路器,保险座

网友:
电源,空气开关、断路器、电机。电机上面那个是什么看不清楚 ,有没有控制器也看不清楚

网友:
机械行业条理要清楚,还是标示1 2 3,不然乱。

网友:
电机,空开电源,继电器等,有些看不清啊

网友:
电器元器件+简单的机械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