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之后图形有点歪 怎么办?

楼主(2018-04-26):
自己按照尺寸画的零件 都能合并到一起 ,也能装配,可是装完之后就变歪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大告诉我一下 怎么让他变正!

楼主:
0.0  图片如下。

网友A:
建个空文件,用里面的三个平面调正

网友B:
是不是视图平行和透视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个空文件,用里面的三个平面调正

能具体说一下嘛 , 我刚开始学没多久,有点弄不太明白。

网友C:
有零件的自由度没有完全约束。通常是装配的第一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视图平行和透视的区别?

貌似不是 应该是定位的时候哪里出现问题了。  又不能全部重新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零件的自由度没有完全约束。通常是装配的第一个零件。

可是  我重新定义了 第一个零件的位置 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第一个零件不能完全自由移动和调整方向了。

网友:
右键点第一个零件,取消固定。

网友:
看看所有的零件是否装配约束完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重新定义了 第一个零件的位置 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而且第一个零件不能完全自由移动和调整方向了 ...

解算不过来了。恐怕要重新开始。第一个零件相对坐标系完全约束。

网友:
如果配合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单件图画错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个零件固定了,取消固定,使该零件的三个基准面分别配合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

网友:
主体零件没有完全约束

楼主:
已经解决 谢了 各位!

网友:
在模型装配界面,将视角调到正视图,比如前视图,左视图,俯视图等,看正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