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兰盘钻夹具装配图中中左边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8-04-26):
求大神,这个法兰盘钻夹具装配图中中左边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它是个什么零件,与法兰盘是怎么固定的,还有,钻模套旁边为什么要加螺钉?是什么作用

网友:
钻模套管固定螺钉,

网友A:
应该再给一个视图就比较清楚了,从这个图上来看,估计这个钻模板是可以翻转的,翻起来放工件再盖上去,工作状态就图示的样子,因为钻模板是活动的,左边那个就是手动顶紧和定位钻模板用的,图示钻模套是快换式的,钻模套与衬套(衬套与钻模板过盈配合)为间隙配合,所有要加个螺钉限制它在轴向方向跑出来,这个看下夹具设计的书一下就明白了,夹具的零件很多都有标准的,一般这种基本的东西没人会说,今天遇到我心情好说了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再给一个视图就比较清楚了,从这个图上来看,估计这个钻模板是可以翻转的,翻起来放工件再盖上去,工作 ...

这是另一个视图,左边的滑块好像不是顶在钻模板上的,它好像是顶在法兰盘上的,我想问问滑块的右平面是不是直接顶在法兰盘的侧面,固定法兰盘的?还是其他的固定方法?图上的3,4有点看不懂,望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另一个视图,左边的滑块好像不是顶在钻模板上的,它好像是顶在法兰盘上的,我想问问滑块的右平面是不 ...

最好发个工件的图纸就比较清楚了,从这个图上看,左边那个应该是限制定位工件圆周方向位置的,看那V型槽那么小,工件应该有个小突出的地方被它卡主

网友:
看着像是螺栓固定作用

网友:
貌似是用来调节行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