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取海绵送料请教

楼主(2018-04-26):
输送物体为海绵,规格500*500*5

现在想采用真空吸附后再上升平移

海绵有透气的特性,但理论上来讲只要吸盘设计得合适,气压达到相应的程度,应该还是可以吸得起来的。

请教大家有没实际运用过?实现过程中该注意什么?或是这个方式根本不可行?

网友A:
不要用吸盘进行吸取,海绵的透气性太好了,要很大的流量才行,可以用针板进行拾取,针板后面做个推板进行下料

网友B:
可以真空吸附,以前裁切机切割过薄海绵,那款裁切机采用的就是真空吸附,有明显的吸附感。但海绵比较轻,所以反过来可以吸附起来。

网友C:
真空发生器有真空度型和流量型的,对于透气型产品,选择大流量型的即可。

网友:
正压吸盘

网友:
做个试验试试效果吧,万一掉下来,把人砸到那就不好了,砸到人没砸伤那也很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吸盘进行吸取,海绵的透气性太好了,要很大的流量才行,可以用针板进行拾取,针板后面做个推板进行下 ...

感谢赐教!针板的方式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真空吸附,以前裁切机切割过薄海绵,那款裁切机采用的就是真空吸附,有明显的吸附感。但海绵比较轻,所 ...

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发生器有真空度型和流量型的,对于透气型产品,选择大流量型的即可。

感谢赐教!

楼主:
可以详细科普一下正压吸盘吗?

网友:
非接触式吸盘可以式,不会变形,但海绵用吸盘那耗气量感觉得不偿失,那位大侠说的针板值得一用

网友:
可以问厂家的

网友:
海绵不是一般喜欢用带针那种吸盘吗

网友:
透气的话,Needle 针式抓手是解决方式。

网友:
看海绵材质吧,市场上不都有海绵吸盘吗,就是海绵当吸盘用,也不怎么漏气啊。所以还得看实际的海绵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