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求教

楼主(2018-04-26):
设计齿轮时齿面接触疲劳强度符合要求,齿根弯曲疲劳强度太小(输入转矩为18160N.mm),我应该怎么办,能够在不改变模数齿数情况下

网友:
改宽度,材料啊

网友:
1.正变位
2.选择高强度齿轮材料
3.变为斜齿轮
楼下补充

网友:
热处理--渗碳淬火。

网友:
改变传动方式,比如直驱

网友:
增加间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