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抓取装置

楼主(2018-04-26):
工厂看到一种结构,上升抓取工件,后面是电机驱动齿轮齿条带动上升下降,侧面装置一个气缸带动上升下降,后面装置的齿轮齿条带动上升下降不就可以刻吗,为什么侧边还要装置一个气缸带动上升下降,大神求解。整个上升下降自重大概400KG。

网友:
目测了下,如果都是用齿轮齿条,屋顶会被捅破的,都用气缸,买不到3-4米的吧,所以还是一半一半吧

网友:
看不太清楚,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增加可以调节行程的范围。

楼主:
不是齿条走的位置够了,而且齿轮齿条走的位置和气缸走位置同步的

网友:
配重,平衡缸,可以搜索社区之前的帖子。

网友:
这种结构,而且重物挺重的,一般需要增加配重装置,气缸很大可能性就如楼上所说,配重。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是不是平衡重量的

网友:
那个是平衡缸,用来平衡重量及减少窜动及缓冲

网友:
400KG?目测这么缸径这么细,想想也不可能是拖动重量的!只有细心观察耐心琢磨才能有发现和收获

网友:
没看到动作,应该是动作延伸的吧

网友(2025-05-23):
都是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