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行业高手,哪些原因会造成换挡手球铭板表面此类缺陷,此缺陷还是首次发生

楼主(2018-04-26):
我司最近遇到一件技术性的问题,主机厂反馈我司提供的手球档位铭板出现剥离破损现象,现在还没找到对应的原因,根据各种试验,验证的结果都是好的。

一下这个缺陷情况,我司、主机厂、手球供应商均为首次发生,目前该手球已经供货1多万套了,以前都没发生过。
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受外力敲击,但是通过实验,两者对比,表象不一样;做过高低温循环实验,结果也是好的。

请教高手,大家集思广益,尽量能想出不同的原因,可以供我司进行参考实验验证。

补充:该手球已经装车,没有进入售后市场,只是在主机厂内装车后,露天存放了大半年,去年夏天装车的,然后今年4月份,主机厂复检时发现的。

网友:
看不清,如果是剥离看看车内是否有什么器件挥发化学物质,使用中手上的汗液,裂纹就看看局部温差,还有整体高低温测试估计没用,试试表面高低温测试。

网友A:
这是什么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车的

普通的SUV车

网友:
会不会是材料问题?
如果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次突然出现,就查查哪里做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