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外喷粉表面有线条痕

楼主(2018-04-26):
       我们做了一款不锈钢的支架,客户需要喷粉,我们怕不锈钢喷粉附着力不够,所以用了不锈钢拉丝板来做,现在喷粉出来的效果有些表面会有线条痕迹,有凹进去的,也有凸出的,像下雨一样的条痕,请问这个真是底材的原因么,我们这个拉丝也是拉得不算深的,照理说喷粉应该可以完全盖的住,而且这个喷粉的线条痕基本都是在支架里面,外面基本不会。麻烦大家帮忙看看,多谢了。(红色圈就是大部分的线条纹的位置)

网友:
这明显是伤痕吧,拉丝的不锈钢表面你拿过来看,是看不到这么明显的伤痕

网友:
粉喷厚点

楼主:
没有伤痕哦,而且大部分的条痕都在里面我标红色圈那个位置,外表面极少有

楼主:
大家以前有没有做过拉丝板喷粉,或者产品拉丝后去喷粉的,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A:
你如果硬要拉丝再喷粉!你的砂带太粗了!你是不是用的80# 砂! 改用320# 黑砂带! 不过有点贵哦! 红砂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硬要拉丝再喷粉!你的砂带太粗了!你是不是用的80# 砂! 改用320# 黑砂带! 不过有点贵哦! 红砂不行 ...

谢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号的砂哦,我们是不锈钢板整张拉丝的,但是我想如果真是拉丝的原因的话为什么不部分的线条痕都在里面某个位置呢,其它地方很少几乎没有?

网友:
这伤痕是板材拉丝用千页轮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