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算加工费

楼主(2018-04-26):
有一个 架子

1740  x 595 x 676    方管 60x5    Q235铁板   重量130kg左右

焊接后铁板 上面      铣一刀      平面度 正常铣床6级加工精度即可

请问 加工费  大概多少

网友A:
楼主搞机械的还搞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机械的还搞焊接的

机械

我就想 知道 整个加工费大概多少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100之内搞定,如果只有几件3-500吧,这种零件要找小的龙门铣床加工,上下面,在加上孔

补充内容 (2018-4-28 16:42):
我核算的是机加工的价格,人家问的是铣一道的的加工费,谁问你们焊接这一块的价格了

网友(点评):
注意楼下和你的报价。

网友(点评):
只做1件,我出1000你做给我,我卖给楼主2000

网友(点评):
什么人啊,这是。人工、下料费100都不够。为什么里面有这么多不懂行的还来瞎JB评价留言。

网友C:
130*4.2+130*4.2*2+300*2+100=2338元

网友(点评):
780+780*2=2340

网友D:
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架子,工艺也一样,焊接完后上龙门铣铣一刀,结果供应商反馈说铣不了,支架刚度不够,震刀厉害

网友(点评):
焊接如果出问题,加工也麻烦。

网友(点评):
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因为加工的时候肯定会出现让刀,而且焊接以后板面变形严重。整个平面度会有几个毫米的误差。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和焊接和加工人员沟通。有经验的能发现,不会加工。不然绝对会骂你十八辈祖宗……

网友:
这个架子在我们这的3000到4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100之内搞定,如果只有几件3-500吧,这种零件要找小的龙门铣床加工,上下面,在加上孔

500材料费都不够

网友:
他的意思是除了材料以外的加工费,不过话说100块钱以内加工费,估计谁缺心眼才做,130公斤,首先这种东西一天焊不了几个,铣还要吊装装夹,我估计100块钱人工成本都不够

网友:
单件2000-3000基本都是合理的,批量的话一千多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加强的工具,总共耗时2个小时,一般加工这种零件,接近2m而且很重的,按照500元/小时(大件上龙门铣床800元/小时),那么这个加工费用需要1000元,
焊接:整个零件需要4个小时,焊接一天按照500元计算,那么焊接需要250元,
表面处理:零件超过100kg,表面喷粉按照重量计算,1kg价格是4元,所以总共费用是130*4=520元,
总共费用:(780+1000+250+520)*1.4=3570元(1.4是包含人员工资,设备耗损,公司的利润等)3570元就是公司给你的报价。

网友(点评):
说真的,有点高

网友(点评):
报价是可以这样的,最后也可以加上10%报价给客户。实际加工费多少,我们心里都有个数。

网友F:
最好要加工的面单独做一块(方管焊接成四边形 在焊接小钢板) 这样铣床可以加工。再焊接在机架上,至于用地脚水平可以调节。

网友(点评):
看来你不懂焊接

网友(点评):
这种的设备我都做过了好几台了,包括组合机床机身都是这样做的。看我下面的做过的回帖 不一定会有用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 ...

这个报价比较靠谱,最近做个架子,也是接近两米,不用铣,报价接近4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架子,工艺也一样,焊接完后上龙门铣铣一刀,结果供应商反馈说铣不了,支架 ...

常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 ...

严谨 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要加工的面单独做一块(方管焊接成四边形 在焊接小钢板) 这样铣床可以加工。再焊接在机架上,至于用地 ...

小钢板 怎么保证   都在 一个面上

不是要单独的小钢板平面度

而是所有 钢板 共面

网友(点评):
先把那几个小板 统一焊接在一块大板上。位置尺寸图一样,再将这整块磨床上两面磨(预留厚度余量)。再将整块的板焊接在机架上。

网友(点评):
整块板焊接在机架上的时候 防止焊接变形,可以点焊 一天焊一点。或者直接将整块板用螺丝锁在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我做过一个和楼主类似的架子,工艺也一样,焊接完后上龙门铣铣一刀,结果供应商反馈说铣不了,支架 ...

支架中间要加支撑  先大概了解价格

加工的建议 焊接后 最好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量大的话100之内搞定,如果只有几件3-500吧,这种零件要找小的龙门铣床加工,上下面,在加上孔

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

网友:
3000-4000  正常价格。焊接完,打磨,龙门铣,还要烤漆。。。

网友:
供应商不给报价吗?

网友:
这个架子估记不会底于4500 底于这个数没有4.5%的利

网友:
这个架子低于4500就没有4.5%的利了

网友:
基本就是材料成品+加工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 ...

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130kg*5元=650块(还有耗损=650*1.2=780元),
铣加工,接近2m,在铣加工的时候需要再中间增加辅助 ...

这个架子要是你自己的,外发时你给这个价,供应商都想做,老板真是好人。
不知道楼主是哪个城市,环保那么严格呀喷粉那么贵,深圳2-2.2元一公斤,或按立方算,200一立方,但重量算划算一般喷粉商会要求按照重量。2米小龙门不用500一小时吧?后面乘以1.4,单件可以,多几件就不能这样啦。本身小时价格都含利润的。含税含运,1.1-1.2之间吧。

网友:
这个还得靠专业的

网友:
0.13*3000*5=19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0*4.2+130*4.2*2+300*2+100=2338元

能分项说一下嘛,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