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原理图,为啥加个针阀

楼主(2018-04-26):
别人的原理图,有溢流阀了为啥还加个针阀

网友A:
这个流程图要结合整个系统来看,不知道后面系统还有什么原件,所以这个针阀的具体作用不好说。先从局部做一个猜测,对不对,请楼主再补充内容。
从现在你给出的原理图看,针阀入口连接的是高压截止阀,而这个截止阀又与另一个截止阀还是减压阀有一个互锁关系,通过与高压截止阀连接的电磁阀互锁。那么可以这样分析:当针阀前面的高压截止阀打开的时候,如果开度开的太大,管路中泄放流量比较大,可能会影响系统中的液缸或者马达的速度不稳定,也就是高压截止阀打开,对系统速度会有冲击。所以,高压截止阀打开后,用一个针阀来调节泄放流量,免得影响系统的工作速度或转速变化太大。
针阀的作用是精确或者微量调节流量。
溢流阀是设定系统工作压力的。
其他社友有更好的分析和理解,可以继续补充。

网友:
针阀的作用是泄压
首先油泵的出口增加单向阀,溢流阀只是起来系统压力最高的保护,当执行元件不工作时,需要将管路上的压力泄掉,这个时候针阀就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流程图要结合整个系统来看,不知道后面系统还有什么原件,所以这个针阀的具体作用不好说。先从局部做一 ...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
溢流阀做安全阀,高压截止起卸荷作用,针阀起调节流量,起到回油阻尼作用稳定系统。具体要看整个系统。

网友:
来个全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流程图要结合整个系统来看,不知道后面系统还有什么原件,所以这个针阀的具体作用不好说。先从局部做一 ...

分析的很全面,但是我个人感觉那两个高压截止阀应该不是互锁,看不太出来互锁关系,红色线是控制油。针阀仅是为了主系统实现两个速度分流调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全面,但是我个人感觉那两个高压截止阀应该不是互锁,看不太出来互锁关系,红色线是控制油。针阀 ...

高压截止阀上面是电磁阀,所以,我觉得那个是电气控制的逻辑关系。那个红线另一端是什么阀门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