窜动问题

楼主(2018-04-26):
这个长螺母在用了一段时间后,螺纹部分就容易出现径向窜动的情况,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

网友:
螺母发生窜动的原因是螺母与螺栓的连接已经松动;建议采用螺纹联接的防松措施,在螺母的一端再并紧一个螺母,使它们紧固联接。

网友:
螺纹加一段光孔,用铰链销螺栓,光孔部分控制公差,处理后配合铰链销螺栓直柄部分,用来限制径向窜动

网友:
把螺母拆下来,从端面拍个图片发上来。

网友:
改成梯形螺纹试试

网友:
螺孔部位割道缝,然后螺丝压紧你这个长螺丝,这样效果会非常好

网友:
涂螺纹胶

网友:
螺距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