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空调换气功能最好?

楼主(2018-04-26):
住在北京有一个烦恼,空气质量差,空气很脏。不开窗户换气不行,可是开窗户室内就一层灰土,每天打扫都不干净。因此需要一个号的室内换气解决方案。
1、使用空调

如果使用空调能有效解决最理想了,因为反正要装空调的。而且现在空调都是智能家电,可以用app远程控制。白天出门的时候关上,等到下班路上用app打开家里空调的换气功能,到家了就是满屋子新鲜空气。换气够了就关上。

我一直不喜欢空调,一是总有点噪音,二是总以为空调就是制冷制热,换气不行,也可能是心理感觉。

大家推荐一款换气功能好的空调。

2、直流风扇

有社友推荐在窗户上安装排风扇,这个要砸掉一块窗户吗?借用空调的管子?没想出来。哪位社友说说怎么弄?

网友A:
看看卫生间的换气扇就知道是啥样的,使用排气扇的时候,打开排气扇,不用的时候关上排气善开关,外面的灰尘也进不来(不过我感觉即使关上换气扇的百叶,感觉屋内灰尘还是蛮大的)。安装轴流风机可以不用砸窗户,见过过去的窗子上安装的窗式空调吗?那个就是去掉一块玻璃。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那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卫生间的换气扇就知道是啥样的,使用排气扇的时候,打开排气扇,不用的时候关上排气善开关,外面的灰尘 ...

这个排气扇的换气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空调都是不换气的,你要找的是新风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都是不换气的,你要找的是新风设备

看来大侠是内行。新风设备有没有家用的版本?哪里能买到可靠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空气净化器

网友(点评):
空气净化器早就有,但是只能解决室内空气过滤问题。不能解决新鲜空气输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smzdm.com/p/9203044/

随便贴了一个 好不好自己斟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排气扇的换气效果怎么样?

通过轴流风机换气应该达不到你说的既换气又能输入新鲜空气的要求。你说的这个可以通过“通风与净化空调系统”能达到你的要求。

通风与净化空调系统包括:进气处理设备,比如,空气过滤器、热湿处理设备和空气净化设备等;送风机或排风机;风道系统有风管、送风口、排风口、排气罩等;排气处理设备,包括除尘器、有害气体净化设备等。这个属于暖通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