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液压减震器用油

楼主(2018-04-26):
液压减震器用于井下作业,工作时环境最高温度大约200℃,请教各位网友,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液压油,

网友:
这个得问设备制造商。
一般这么高的温度选择抗燃液压油,使用时注意密封件的相容性。

网友:
ACE -HT规格高温146℃,200℃以上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用硅油或者导热油,国内井没几个能到两百度,我就在吐哈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