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18-04-26):
我看到这个图片时,
感觉不太对劲,好想有过约束了。
大神们,聊聊这组机构咯
结构中,是要把齿条来回推送。最大那个齿轮是驱动轮。

还有就是齿轮的啮合除了分度圆相切,还有个节距的倍数是什么原理?

网友A:
把一个齿轮与齿条分成4个接触点?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齿轮与齿条分成4个接触点?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齿条能左右走,
就是像图中那样的位置
左边和右边都一样

网友(点评):
齿条不能做长一点?

网友B: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齿条能左右走,
就是像图中那样的位置
左边和右边都一样

不能呀。
长度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处?不知道呢

网友:
哪里有齿条?

网友C:
从旋向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不确定可不可行;节距那个不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先问问老板,有没有找到合适的装配人员和后期的维修人员再说吧,不然就不要这样设计了。

网友(点评):
对啊,这个对装配和调试要求比较高,所以说不确定实际的可行性啊,加工也是个问题

网友D:
这个非常考验装配。齿轮中心距和齿条齿距要配合好。

网友E:
这个精度要求很高?
否则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不比这个简单N倍?

网友F:
可以的,没有问题,请自行百度伸缩货叉。
可以实现正反双向伸出(移动),倍化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的,没有问题,请自行百度伸缩货叉。
可以实现正反双向伸出(移动),倍化行程。

嗯嗯,我这个也是类似伸缩货叉的。
结构我也是参考,但我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中的配合原理。
齿数还有中心距的关系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精度要求很高?
否则用同步带或者链条,不比这个简单N倍?

有这个想法,就是一时想不到好的结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非常考验装配。齿轮中心距和齿条齿距要配合好。

齿轮中心距和齿条的齿距应该就是楼主说的节距的倍数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旋向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实际不确定可不可行;节距那个不清楚你的问题

恩,我也是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小伙伴又提出干涉的问题,就是齿轮距离和齿数的问题。
我试了一下,最后那个大的齿轮,可能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齿轮中心距和齿条的齿距应该就是楼主说的节距的倍数的问题了

这个数,很头疼。

网友:
自由度为零,能动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了齿条能左右走,
就是像图中那样的位置
左边和右边都一样

不用这么多齿轮大齿轮正反转不也是左右走吗....省了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这个也是类似伸缩货叉的。
结构我也是参考,但我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中的配合原理。
齿数还有 ...

齿数的话可能奇数齿和偶数齿都会有区别,

预计要么奇数齿能装偶数齿不能装,要么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这么多齿轮大齿轮正反转不也是左右走吗....省了支撑?

哎呀!
你说得有道理!

网友:
加工和装配都很重要

网友:
即使用四个齿轮也得有支持的,齿轮不可以作为支撑使用。
用四个齿轮的好处想半天也就是增加了行程,这个完全可以增加齿条长度来替代。

网友:
连续封口机有这个装置

网友:
这个东西和我之前提的一个问题挺像的,你这里考虑过齿条与齿轮由分离状态进入啮合状态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