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轴承座型号,怎么找轴承型号呢

楼主(2018-04-26):
轴承座和轴承都是瑞典斯凯孚(SKF).由于厂家不提供轴承型号,我们打开轴承座,发现轴承端面的上部没有轴承数字。下部也看不到。只看到轴承座  SNL 3136.这个是轴承座的型号,轴径是160.其他的看不出来。看着像圆柱滚子轴承,这个能查到吗,而且,据说。轴两边的轴承座型号虽然一样,但轴承不一样,当然外形一样,只是内部结构不一样,一个是固定式,一个是万向式的,确实有点蒙。怎么找,各位老师

楼主:
就是这个轴承和轴承座

楼主:
搞差了,内径应该是180.现查到两种:23136K.和C3136K

网友:
把相关尺寸测量一下做记录,百度一下就可查到。

网友:
内径,外径,宽度,到这查轴承样本-型号查询网  http://c.zcwz.com/index2.asp

网友:
31系列的SNL轴承座适用于230、231、240系列球面滚子轴承和C30和C31系列的CARB轴承。附件图片中有说明。

网友:
看图片情况调心轴承的可能性极大,内孔锥度也是有可能。

楼主:
多谢各位,提供网址的工程师和提供SKF的工程师,及各位大佬。这些资料我都有,我只是不敢确定到底用哪一个,因为机器比较重要。要是一般的机器,我就大概确定一个就可以了,现在准备求助SKF工程师现场看看

网友:
23036  23136 24036的外径和宽度都不一样,量下外径,宽度不就知道了、

楼主(2022-01-19):
型号:SKF生产。23136CCK/W33,看着就像,跟我们公司的非常像

网友:
1、23136K和23136K
2、固定端23136K+浮动端C3136K
这两种都可以,看原始是啥,C3136K是单排滚子,23136双排滚子,很好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