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了,从0到6能不能只用一个气缸实现动作

楼主(2018-04-26):
愁死了,从0到6能不能只用一个气缸实现动作(可添加弹簧),求救!!!

网友A:
工件跟气缸是怎么个连接法?只是接触但不固定?

网友B:
这是个啥?表达不清楚

网友C:
两个动作:气缸杆方向的伸出和缩回;还有一个沿气缸杆横向的动作;而且你要求2个动作依次进行。估计得做一套机构才可以实现:以那个气缸为动力,行程到某个位置时竖直方向的滑块停止(有弹性限位),继续上行时驱动类似楔块的机构产生水平的动作;气缸缩回时,横向弹簧复位,再产生竖直向下的动作。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画个简图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跟气缸是怎么个连接法?只是接触但不固定?

就是一个动力源,使工件进行上下左右活动,连接处固不固定不作要求

网友(点评):
用旋转压紧气缸就可以了,看图上有移位空间那就可以用旋转压紧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动作:气缸杆方向的伸出和缩回;还有一个沿气缸杆横向的动作;而且你要求2个动作依次进行。估计得做一 ...

请问是这样吗?3的位置如何实现,拜托求解答

网友(点评):
他说的不是这样,应该是你设计的气缸下面,再用一个气缸推动移动。

网友D:
不知道空间多大?转角气缸可以实现该功能:压板长度等于或略小于孔径,0°时进入孔中,旋转90°压紧。

网友:
只是个思路,具体还看结构是不是允许,还有工况了。

网友E:
这是卡具吗?如果是可以用旋转拉缸。

网友:
气缸一般就两三种状态,加上你的动作比较复杂,基本上只有两种状态,停留在状态0和3还算可能实现,想那么多状态,就别逗了

网友:
可以的,需要涉及到凸轮,加工中心自动换刀也是凸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空间多大?转角气缸可以实现该功能:压板长度等于或略小于孔径,0°时进入孔中,旋转90°压紧。

使用亚德客这种旋转缸吗?能不能麻烦画个结构的示意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卡具吗?如果是可以用旋转拉缸。

开发一种新结构,头疼!旋转拉缸没见过啊,孤陋寡闻了

网友:
感觉旋转气缸也可以实现!

网友:
先说说到底想干嘛,这才是想解决问题的捷径的入口。

我死活想抱着气缸不放?

那等于:搞机械设计的,只妄想着数钱却不想为数这钱必须规避哪些地雷。

网友:
不能!即使相邻两个也不能,何况六个。
被移动的是根轴贴在7形挺杆上,对吗?顶出锁止,再顶一下解锁。
只用一个的话,机构复杂。这样的小气缸价格便宜,建议用电磁线圈,没有气管拖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3的位置如何实现,拜托求解答

执行气缸下面加一个移动定位气缸,长度要加倍的长,而且要定位,除非多级气缸重叠,总的个数不少于...,哈哈哈。

网友:
旋转气缸很方便的,占空间也不大

网友:
转角下压气缸?

网友:
垂直方向有三个位置,水平方向有两个位子。用凸轮应该可以吧,但是凸轮我不会。

网友:
理论上不行,因为你要求的动作是两个直线运动的合成,所以至少要两个直线动力元件,加弹簧和限位销的方式只是转变了运动方向,本质上不是两个运动方向的合成。

网友:
这个用90度旋转压紧气缸即可实现此类动作。

网友:
可以做一个导轨规定运动轨迹,另外气缸控制需要比较精确,最高点能不能冲过还不好说。

网友:
气缸横着摆,用凸轮来实现运动轨迹是可行的

网友:
楼主想要的结果很像圆珠笔或者大巴车的那种椅子扶手啊。
推上去-平移卡住
再推上去平移下来。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一个旋转压紧缸就搞定了,具体的看气缸网址,SMC的就有这种

网友:
亚德客和SMC都有旋转压紧气缸,简单好用

网友:
这个用凸轮机构会比较好实现,而且稳定

网友:
借助简单的机械结构,可以实现,缺点是运行轨迹不是直线

网友:
给两点建议:
1.前面网友提出的锲形滑块机构可以考虑,不过需要在滑块之间增加限位机构,限制一个自由度(如图红线),不过这样复位运动只能通过水平方向的分力解决,需要计算气缸合成力的大小,总之这种还是有点复杂,可靠性有点低。
2.你的顶件是什么形状,可不可以旋转,或者说你设计成可旋转的,看你的图片我觉得应该没问题,那么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用旋转气缸达到要求了,简单可靠。

网友:
方法一:有一种旋转夹紧气缸你可以去了解以下,可做旋转下压动作。

方法二:可用90度摆动机构,气缸伸出压杆水平压住工件,气缸复位压杆竖立,这个需要空间较大。

网友F:
这个怎么样 如果紫色的也可以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怎么样 如果紫色的也可以动会不会好一点

图上我画错了。。

网友:
做机构要考虑可靠性。

网友:
伸出杆件加一个凸轮

网友:
旋转气缸最类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吗?3的位置如何实现,拜托求解答

实现一半,回不来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凸轮,如果你能把每个工位(0~6)动作顺序和动作配合,每个工位的先后顺序,要求都说明清除,可以帮你想个方法

网友:
肯定需要两个动作

网友:
最上面的固定柱可以加个偏心凸轮,气缸用双行程的

网友:
买个SMC的夹紧缸吧,看示意图是夹紧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亚德客这种旋转缸吗?能不能麻烦画个结构的示意图,可以吗

QCK气缸

网友:
这个基本只能用四杆机构了吧

网友:
回转夹紧气缸  看看情况允许不  自动生产线使用率挺高的

网友:
正好我也在学这个 哈哈

网友:
表达都不清楚

网友:
后面加个直线凸轮啊,气缸用铰连接方式,行程加大,防止出现死点

网友:
一个气缸做动力实现六个位置或更多完全有可能,最直接的办法,用一个棘轮把气缸的直线运动转换成旋转运转,再带动很多凸轮实现你要的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啥?表达不清楚

大侠正解,也可以用移动凸轮机构,类似于螺丝上料机中的分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