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模型质量计算问题

楼主(2018-04-26):
我设置后模型材质后,通过评估-质量属性查看质量时,提示如图所示内容,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那就按照提示来操作啊,怎么了,提示框的中文你看不懂吗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示,模型没有问题

网友:
再不行那就另存一个零件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请问怎样设置可以让工程图图框中显示零件的重量

网友:
这是因为修改了零件,没有重建模型就算质量的原因。要工程图里显示重量,要根据所需要的建好零件、装配体、工程图的模版,即属性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