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不同平面的孔在同一直线上?

楼主(2018-04-26):
怎么保证不同平面的孔在同一直线上,可以借助什么样的工装?

网友:
没看懂,上图

网友:
提问不上图,空手套白狼,大家退散吧............

网友:
这个很简单,将零件固定在铣床上就行了。

网友A:
首先,这样不同平面的孔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吧,在铣床或者加工中心上从共同的基准上反尺寸即可,只要找的正,基本上是不会差的

网友:
就是统一基准之后用工具找正呗 或者做工装 没有图纸 没法具体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样不同平面的孔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基准吧,在铣床或者加工中心上从共同的基准上反尺寸即可,只要找的 ...

对,固定好,能一刀加工那更好,不能一刀加工,就涉及用同一加工基准来定位,再加工。

网友:
能一刀过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